论坛里面有搞3轴云台开发的么?

楼主(2016-11-29):
小弟所在公司立项开发3轴云台+相机+图传,由于是消费类小4轴,3轴云台+相机+图传一起一共重量不超过180g.

由于相机部分的镜头是F2.4光圈,相机重量就占去不少。

小弟负责云台控制部分,由于重量限制,电机初步选择1603 或者 1803, 开塑料模具进一步降低重量,同时当然也降低成本。
目前正在纠结控制方案
1.  FOC + 磁编码 +  电位器
2.  FOC + 磁编码
3.  FOC + 线性Hall + 电位器 (精灵4方案)
4.  FOC + Hall + 电位器 (精灵3方案)

俄罗斯老毛子的云台不考虑了,这个大街上到处都是。

请各位大拿帮我选一下哪种方案方案比较合适?
我个人倾向  2.  FOC + 磁编码
但是磁编码也有个问题,检测磁场的小磁片安装和固定结构比较繁琐。

请论坛里面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
这种小磁铁磁性太弱,用什么传感器检测?

网友:
结构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一般一个小磁体就行

楼主:
回楼上,整个结构我也得考虑,正在对云台电机选型。打算买一款绕线机自己绕芯,推荐什么品牌的绕线机比较好?阿里巴巴上面航模绕线机的价格10万~20万之间。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比较稳定 靠谱?或者日系 德系的绕线机 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FOC加磁码对结构要求比较高

网友:
建议精灵3方案

网友:
做过云台

网友:
精灵4的有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