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即时通讯开发及实例 GPRS应用 +源码 +多线程服务器

楼主(2016-11-30):
分享一个:C#即时通讯开发及实例(客户端和服务器)+源码 +多线程服务器
   非本人所创,如有不妥,请告知。

参考了这个程序,自己做了一个能用的简单服务器。下位机用GPRS模块采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网友A:
并发性能如何?  比如有1000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过来,会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发性能如何?  比如有1000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过来,会丢吗?

    没测试过这么多设备,我最多试过几十台,况且我用在的地方都是小众化的,设备不会太多哈,自己公司用的,而且对数据要求不高,现在我这边是每个终端每10秒更新一次的,偶尔收不到没太大关系,30秒内没收到数据,判定为离线;
上位机编程,我是小白!

网友B:
同问2楼的问题,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2楼的问题,谢谢分享!

之前用的联通流量卡做GPRS数据采集,网上买的,没有实名制,现在全部被关闭了,欲器无泪!

网友C:
我看了下代码,而后简单的测试了下,和预期基本一样,玩玩可以,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网友D:
结合要做的工作,估计有不错的参考价值。love u, thx for the example

网友:
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A:
我想对于一般的工业应用和小范围的应用。1000个设备点以内,应该足够了再问下楼主,服务器是自己买硬件搭建还是用的云一类的服务器?

网友:
有信息采集服务器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对于一般的工业应用和小范围的应用。1000个设备点以内,应该足够了再问下楼主,服务器是自己买硬件搭建 ...

        服务器用自己的电脑就行,其实数据量不大,用花生壳申请一个域名,免费版反应会比较慢,会断线,收费版比较好用,速度也够用了。正在考虑用阿里云,阿里云也不贵。

        由于是新手上路,有回贴数量限制,有些网友的信息不能及时回复,抱歉了。
        @10楼,源码是公司的,不能公开,不好意思,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交流!可以加我扣*扣:157四90五七一一

网友:
刚刚做了一个,和你的类似,只是测试用,具体的业务还没写

网友:
塔吊。
稍微改改,就能投入实用。

网友:
楼主做的还不错,简洁明了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C#的我用得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合要做的工作,估计有不错的参考价值。love u, thx for the example ...

谢谢!一起学习!

楼主:
多少天过后不能再编辑?

网友:
学习一下C#的网络编程,谢谢

网友E:
不错,之前都是用Vb开发的

网友F:
哈哈,GPRS我的老本行,不过我是搞终端软件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代码,而后简单的测试了下,和预期基本一样,玩玩可以,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

要“实际应用”,还要做哪些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实际应用”,还要做哪些改进?

我觉得实在太多,尽量不要再这个上面改了,自己找个库用用对一般人更现实,稳定(比如,supersocket等开源库)

网友:
不错  正好 需要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之前都是用Vb开发的

用于什么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GPRS我的老本行,不过我是搞终端软件部分

终端用什么芯片方案?指教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端用什么芯片方案?指教下

目前出货量比较大的就是simcom、广和通、移远。看你是要在open上开发还是外挂mcu,来选择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出货量比较大的就是simcom、广和通、移远。看你是要在open上开发还是外挂mcu,来选择方案。 ...

OPEN 用什么方案?想研究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OPEN 用什么方案?想研究下,谢谢!

simcom的800C,广和通的G510,移远的GC65、M26等都可以,有MTK芯片的,也有RDA方案的芯片,随你选择

网友:
做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com的800C,广和通的G510,移远的GC65、M26等都可以,有MTK芯片的,也有RDA方案的芯片,随你选择 ...

有买G510的机智云芯片,但连上了,很容易断线

网友:
简单应用可行

网友:
不错的例程,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H:
家用电脑,一定要用花生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家用电脑,一定要用花生壳吗?

你直接连到公网可以,但这样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家用电脑,一定要用花生壳吗?

自己电脑,必须动态域名。现在而且大多是内网,要用转发。

网友(2017-01-23):
下载提示有木马?!

网友I:
最近在使用GPRS,膜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使用GPRS,膜拜下

相互学习

网友(2017-07-12):
引用 网友A:
并发性能如何?  比如有1000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过来,会丢吗?

我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测试1000个连接,用什么软件或者工具能模拟?

网友:
马克吐温

网友J:
楼主,用的GPRS 模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GPRS 模块是什么型号?

华为的GM301

网友:
多客户可以使用IOCP技术记性网络连接。

网友(2017-11-02):
学习服务端的写法。

网友(2017-12-04):
C#即时通讯开发及实例 GPRS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