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ADC采样后怎么计算?

楼主(2016-11-30):
经过互感器得到的交流电ADC采样值后要怎么计算?
问题是交流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直接输入stm8的ADC通道,怎么取它的有效值

描述:
运放是正比例放大,双电源供电
交流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用STM8s105系列芯片直接采集,程序上用过零点开始采集交流信息,但是得出的值与万用表等仪器有些偏差,请问像万用表之类的仪器,处理交流量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还的加个转换电路什么的?

网友:
信号周期内采10~20个点求均方根值

网友:
   你要算什么

楼主:
问题是交流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直接输入stm8的ADC通道,怎么取它的有效值

描述:
运放是正比例放大,双电源供电
交流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用STM8s105系列芯片直接采集,程序上用过零点开始采集交流信息,但是得出的值与万用表等仪器有些偏差,请问像万用表之类的仪器,处理交流量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还的加个转换电路什么的?

网友A:
有效值、平均值、幅值、峰峰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平均值、幅值、峰峰值,多了

问题是交流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直接输入stm8的ADC通道,怎么取它的有效值

描述:
运放是正比例放大,双电源供电
交流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用STM8s105系列芯片直接采集,程序上用过零点开始采集交流信息,但是得出的值与万用表等仪器有些偏差,请问像万用表之类的仪器,处理交流量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还的加个转换电路什么的?

网友B:
取一个周期算啊,多采几个点,时间的积分,开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一个周期算啊,多采几个点,时间的积分,开根号

能在稍微具体点么?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894-1-1.html

网友:
楼主适合用专用计量芯片

网友:
傅式算法、均方根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