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路由器无法访问,却访问假路由器,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30):
比如局域网网段是192.168.1.1 路由器ip是192.168.1.1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网络无法访问的问题
访问路由器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个不存在的路由器水星MR804,整个界面跟真的一样,太神奇了
而实际路由器是tplink的
只能重启,才恢复正常访问到真正的路由器,这时也能上网了
而访问到伪造的路由器,则是一直无法上网。
请问各路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网关劫持吗?
病毒虚拟出一个假的网关,从而使网络信号无法达到真正的物理路由器?
病毒应该是开启了某些网络服务,bypass掉真正的信号通路
这该怎么查呢? 如何杀之而后快,被折腾了好几天了

网友:
ARP病毒吗?

网友:
路由器水星MR804 LAN口插到网上了呗

网友A:
有人在你的局域网里面放了个MR804呗,而且网线还是插在lan口的。为什么要放一个MR804?因为他需要上无线,或认为无线信号不好,或者只是单纯的想把一条网线分成多条。
要解决也很简单,
1、找到它拔掉
2、进到他的设置界面,关掉dhcp,改掉lan口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在你的局域网里面放了个MR804呗,而且网线还是插在lan口的。为什么要放一个MR804?因为他需要上无线, ...

OrZ!!!!!!!  您说的极是,给的解决方案也完全正确!!!thanks a lot!
果然是这样,有个烂人想1根分出几根网线用,结果偷懒,不用交换机,而是用路由器
然后这个烂人又不把dhcp关闭,新增路由器ip也不修改,直接挂到局域网上去了
结果呢,网络就不稳定了,而且这种不稳定是时有时无的,特怪异的
这种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其他人的行为真是太恶劣了
而且这家伙买的路由器跟交换机似得,还不到巴掌大,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个是交换机

网友:
直接给禁用了,绑定MAC!或者是限制二级旅游,限制二级路由这个功能要求你的路由器支持这个功能,不过一般路由器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网络,这种故障有好办法查出吗?

网友(2017-02-17):
怀疑是路由器死机了

网友:
局域网有两个DHCP服务器呗。

网友:
既然被人翻出来了,我就说说我以前的方法,是用一个有网络功能的开发板,把IP、MAC设置成他的路由的地址,挂在离网关最接近的LAN上面,高速死循环向所有IP发送ARP,只管发就可以了,不用进行接收处理,用F103+ENC28J60的组合都能搞得别人的设备的IP基本完全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在你的局域网里面放了个MR804呗,而且网线还是插在lan口的。为什么要放一个MR804?因为他需要上无线, ...

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在你的局域网里面放了个MR804呗,而且网线还是插在lan口的。为什么要放一个MR804?因为他需要上无线, ...

高手呀!!!佩服

网友:
两个路由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