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无技术含量的STM32+MCP3421(AD芯片)代码,仅供新手参考~

楼主(2016-11-30):
MCP3421是个模数转换芯片,最早我是看论坛老杨做的表头上用过,觉得挺不错的,刚好自己这次做板就用上了。
使用起来很简单,就是I2C总线而已,找个以前代码修修改改就行,所以没任何技术含量,仅供入门新手偷懒参考一下

修改文件开头的宏,将SCK,SDA引脚设置正确就行,我的STM32 48MHZ,模拟I2C时钟大概100KHZ。
调用MCP3421_Init()初始化,
调用MCP3421_WriteByte(u8 WriteAddr, u8 data)配置,
调用 MCP3421_ReadBytes(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读取AD值。

/*******************************************************************************
* 文件名            : mcp3421.h
* 作  者        :
* 版  本        :
* 日  期        : 2016-11-17
* 描  述        : mcp3421函数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CP3421_H
#define __MCP3421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MCP3421_Init(void);
void I2C_StartBit(void);
void I2C_StopBit(void);
void I2C_SendBit(u8);
u8 I2C_SendByte(u8);
u8 I2C_ReceiveBit(void);
u8 I2C_ReceiveByte(u8);
void I2C_Delay(u16);
void I2C_Config(void);
bool MCP3421_WriteByte(u8 WriteAddr, u8 data);
bool MCP3421_ReadBytes(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endif

/*********************************END OF FILE*********************************/

/*******************************************************************************
* 文件名            : mcp3421.c
* 作  者        :
* 版  本        :
* 日  期        : 2016-11-17
* 描  述        : mcp3421函数
*******************************************************************************/

/* Includes ------------------------------------------------------------------*/
#include "mcp3421.h"
#include "mai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define I2C_PORT                                        GPIOB
#define I2C_SCK                                                GPIO_Pin_6
#define I2C_SDA                                                GPIO_Pin_7

#define RCC_APB2Periph_I2C_PORT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I2C_SCK_H()                                        I2C_PORT->BSRR = I2C_SCK
#define I2C_SCK_L()                                        I2C_PORT->BRR = I2C_SCK
#define I2C_SDA_H()                                        I2C_PORT->BSRR = I2C_SDA
#define I2C_SDA_L()                                        I2C_PORT->BRR = I2C_SDA

#define I2C_SDA_PIN()                                I2C_PORT->IDR & I2C_SDA //读取引脚电平

u8 g_mcp3421AddressByte = 0x68;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artBit
* Description    : 开始信号:在时钟线(SCL)为高电平其间,数据线(SDA)由高变低,将产生一个开始信号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StartBit(void)
{
    I2C_SDA_H();
    I2C_Delay(5);
    I2C_SCK_H();
    I2C_Delay(5);
    I2C_SDA_L();
    I2C_Delay(5);
    I2C_SCK_L();
    I2C_Delay(5);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opBit
* Description    : 停止信号:在时钟线(SCL)为高电平其间,数据线(SDA)由低变高,将产生一个停止信号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StopBit(void)
{
    I2C_SCK_L();
    I2C_Delay(5);
    I2C_SDA_L();
    I2C_Delay(5);
    I2C_SCK_H();
    I2C_Delay(5);
    I2C_SDA_H();
    I2C_Delay(5);
}

/*******************************************************************************
* Function Name  : I2C_SendBit
* Description    : Send a bit on I2C 82.5kHz
* Input          : bit_ou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SendBit(u8 bit_out)
{
    if(bit_out == 0)
    {
        I2C_SDA_L();
    }
    else
    {
        I2C_SDA_H();
    }

    I2C_Delay(2);
    I2C_SCK_H();
    I2C_Delay(6);
    I2C_SCK_L();
    I2C_Delay(2);
}

/*******************************************************************************
* Function Name  : I2C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end a byte on I2C
* Input          : Tx_buff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I2C_SendByte(u8 Tx_buffer)
{
    u8        Bit_counter;
    u8        Ack_bit;

    for(Bit_counter = 8; Bit_counter; Bit_counter--)
    {
        if(Tx_buffer & 0x80)
        {
            I2C_SendBit(1);
        }
        else
        {
            I2C_SendBit(0);
        }

        Tx_buffer <<= 1;                                // Get next bit for checking
    }

    Ack_bit = I2C_ReceiveBit();                // Get acknowledgment bit
    return        Ack_bit; //0有应答,1无应答
}

/*******************************************************************************
* Function Name  : I2C_ReceiveBit
* Description    : Receive a bit on I2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Ack_bit
*******************************************************************************/
u8 I2C_ReceiveBit(void)
{
    u8 Ack_bit;

    I2C_SDA_H();          //引脚靠外部电阻上拉,当作输入
    I2C_Delay(2);                        // High Level of Clock Pulse
    I2C_SCK_H();                        // Set SCL line
    I2C_Delay(4);                        // High Level of Clock Pulse

    if(I2C_SDA_PIN())
    {
        Ack_bit = 1;
    }
    else
    {
        Ack_bit = 0;
    }

    I2C_SCK_L();                        // Clear SCL line
    I2C_Delay(2);                        // Low Level of Clock Pulse

    return        Ack_bit;
}

/*******************************************************************************
* Function Name  : I2C_ReceiveByte
* Description    : Receive a byte on I2C
* Input          : ack_nack
* Output         : None
* Return         : RX_buffer
*******************************************************************************/
u8 I2C_ReceiveByte(u8 ack_nack)
{
    u8         RX_buffer;
    u8        Bit_Counter;

    for(Bit_Counter = 8; Bit_Counter; Bit_Counter--)
    {
        if(I2C_ReceiveBit())                        // Get a bit from the SDA line
        {
            RX_buffer <<= 1;                        // If the bit is HIGH save 1  in RX_buffer
            RX_buffer |= 0x01;
        }
        else
        {
            RX_buffer <<= 1;                        // If the bit is LOW save 0 in RX_buffer
            RX_buffer &= 0xfe;
        }
    }

    I2C_SendBit(ack_nack);                        //0收到,1没收到
    return RX_buffer;
}

/*******************************************************************************
* Function Name  : I2C_Delay
* Description    : 延时  一次循环约1us
* Input          :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Delay(u16 time)
{
    u16 i, j;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time; j++);
    }
}

/*******************************************************************************
* Function Name  : I2C_Config
* Description    : I2C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I2C_PORT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I2C_PORT, ENABLE);

    /*配置I2C_SCK、I2C_SDA为集电极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SCK | I2C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2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2C_SCK_H();
    I2C_SDA_H();
}

/*******************************************************************************
* Function Name  : MCP3421_Init
* Description    : MCP3421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CP3421_Init()
{
    I2C_Config();
}

/*******************************************************************************
* Function Name  : MCP3421_WriteByte
* Description    : I2C
* Input          : WriteAddr, data
* Output         : None
* Return         : bool       1001 1100 = 0x9c
*******************************************************************************/
bool MCP3421_WriteByte(u8 WriteAddr, u8 data)
{
    I2C_StartBit();

    if(I2C_SendByte(WriteAddr << 1))
    {
        I2C_StopBit();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data);
    I2C_StopBit();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Name  : MCP3421_ReadBytes
* Description    : 连续读取
* Input          : ReadAddr, NumByteToRead
* Output         : pBuffer
* Return         : bool
*******************************************************************************/
bool MCP3421_ReadBytes(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I2C_StartBit();

    if(I2C_SendByte((ReadAddr << 1) | 0x01))
    {
        I2C_StopBit();
        return FALSE;
    }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1)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NACK); //最后一个字节用NO ACK
        }
        else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ACK);
        }

        pBuffer++;
        NumByteToRead--;
    }

    I2C_StopBit();
    return TRUE;
}

/*********************************END OF FILE*********************************/

网友A:
问一下,价格是多少钱?

网友B:
STM32没有硬件I2C么?要这么搞?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价格是多少钱?

jlc有卖,我忘记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没有硬件I2C么?要这么搞?这,,,,,

自带的你确定好用?
模拟的省事

网友:
刚好最近也选了这个。

之前用ads1110  是16bit的 和这个pin to pin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你确定好用?
模拟的省事

不好用人家干嘛带硬件I2C?

网友(2018-12-01):
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2019-02-19):
MCP342X系列芯片吊打其他ADC

网友:
mcp3421 adc多少钱一片

网友:
刚看了一下,批量5.8,还算不错

网友:
最近也要用这个,准备用硬件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