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检修到一个贴片陶瓷电容短路,但烫下来后就变好了

楼主(2016-11-30):
早上检修一个电路板发现一个贴片陶瓷电容短路,是5V单片机的滤波电容,1.5uF,0805封装的,
但烫下来后就变好了,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总结了一下各位的分析,有如下三种可能性:
1、电容底部有锡渣残留,拆卸时加热使锡渣融化,短路解除。
2、电容内部有裂纹导致短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加上焊接应力造成裂纹。
3、灌封前电容处有水渍或汗水,时间一长侵蚀到电容内部引起短路,加热拆卸时水分蒸发,短路解除。
~~~~~~~~~~~~~~~~~~~~~~~~~~~~~~~~~~~~~~~~~~~~~~
感觉还是电容底部有锡渣残留的可能性比较最大,然后想是不是封装间距过小造成的。
经过检查,果不其然整块板的所有阻容器件均有焊盘间距过小的问题。
在此感谢“深圳嘉立创-SMT”给出的分析图。
事后慢慢回忆起来,就是这个板,前年就让我帮忙分析过这个问题,当初就提出了整改意见,没想到到现在还没有整改过来。又继续出问题到我手上。
公司大了混日子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
~~~~~~~~~~~~~~~~~~~~~~~~~~~~~~~~~~~~~~~~~~~~~~
如图所示:

~~~~~~~~~~~~~~~~~~~~~~~~~~~~~~~~~~~~~~~~~~~~~~
再看看为何C5短路而不是别的,其实也有原因的,因为C5的左上角有线进入,TOP Solder层会延伸到这个导线上,焊锡会将C5向左上角拉,造成C5倾斜,使之更容易发生短路。

网友A:
电容受潮漏电,加热里面的潮气没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受潮漏电,加热里面的潮气没了就好了

我这个产品有灌环氧树脂的,有没有可能环氧树脂的含水率过高?
印象中环氧树脂都是不太怕热的,但我们公司用环氧树脂灌过的模块,只要用热风枪吹吹热就能非常非常轻松地剥下来。
看来还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了。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这种情况,判断这个挺麻烦的

网友:
正遇到电容阻值只有2K左右的情况,烫一下就好了,但是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坏了。这个104的电容还是在复位脚上,导致单片机无法工作。

网友B:
电容内部有裂纹导致短路,多数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加上焊接应力造成的,往往烫一下热胀冷缩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短路。

网友:
内部有裂纹

网友:
学习了,大神们好

网友:
有专门的抗短路陶瓷电容,电极片上有熔丝解构,短路就熔断

可惜没见卖的,说了也白说

网友:
只是焊接时焊锡短路而已,我碰到过好多次,尤其是处理器的电源,成百上千个电容啊……

网友:
电容受潮不至于短路吧。

网友C:
零件失效的可能是有的,  我更愿意相信零件底下有东西.  如 没有擦干净 的 锡膏

网友:
以前遇到的情况是板子其它地方的短路造成测试电容时以为是电容短路。

网友D:
电源和地短路最难查了,你是怎么查到是这个电容短路的?一个一个拆下来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和地短路最难查了,你是怎么查到是这个电容短路的?一个一个拆下来试的? ...

通电,用热成像看

网友:
这种失效多吗,看现在多层陶瓷有替代钽电容的趋势,看比较火的MP的源芯片有多层陶瓷方案。短路太难找了,我是一颗一颗电容拆下来找,热成像还没试过。有兄弟发几张图片上来看看热成像的东东,好的话我也搞个热成像去分析

网友E:
我也觉得底下有东西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底下有东西的可能性比较大

~~~~~~~~~~~~~~~~~~~~~~~~~~~~~~~~~~~~~~~~~~~~~~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总结了一下各位的分析,有如下三种可能性:
1、电容底部有锡渣残留,拆卸时加热使锡渣融化,短路解除。
2、电容内部有裂纹导致短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加上焊接应力造成裂纹。
3、灌封前电容处有水渍或汗水,时间一长侵蚀到电容内部引起短路,加热拆卸时水分蒸发,短路解除。
~~~~~~~~~~~~~~~~~~~~~~~~~~~~~~~~~~~~~~~~~~~~~~
感觉还是电容底部有锡渣残留的可能性比较最大,然后想是不是封装间距过小造成的。
经过检查,果不其然整块板的所有阻容器件均有焊盘间距过小的问题。
在此感谢“深圳嘉立创-SMT”给出的分析图。
事后慢慢回忆起来,就是这个板,前年就让我帮忙分析过这个问题,当初就提出了整改意见,没想到到现在还没有整改过来。又继续出问题到我手上。
公司大了混日子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失效的可能是有的,  我更愿意相信零件底下有东西.  如 没有擦干净 的 锡膏

~~~~~~~~~~~~~~~~~~~~~~~~~~~~~~~~~~~~~~~~~~~~~~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总结了一下各位的分析,有如下三种可能性:
1、电容底部有锡渣残留,拆卸时加热使锡渣融化,短路解除。
2、电容内部有裂纹导致短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加上焊接应力造成裂纹。
3、灌封前电容处有水渍或汗水,时间一长侵蚀到电容内部引起短路,加热拆卸时水分蒸发,短路解除。
~~~~~~~~~~~~~~~~~~~~~~~~~~~~~~~~~~~~~~~~~~~~~~
感觉还是电容底部有锡渣残留的可能性比较最大,然后想是不是封装间距过小造成的。
经过检查,果不其然整块板的所有阻容器件均有焊盘间距过小的问题。
在此感谢“深圳嘉立创-SMT”给出的分析图。
事后慢慢回忆起来,就是这个板,前年就让我帮忙分析过这个问题,当初就提出了整改意见,没想到到现在还没有整改过来。又继续出问题到我手上。
公司大了混日子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

如图所示:

网友:
不是封装吧?看你贴图,这颗电容与板边垂直,分板时,电容内电极损伤。0603用了0402的间距又如何?

网友F:
与板边垂直又靠的近是大忌。除非拼板时在该处锣空。

网友G:
如果是下方的那条线时板边,从图可以看出此电容非常靠近板边,在分板的时候必然出现分板应力,不管是分板还是切板,如果不改此设计最好的分板方式是铣刀分板,或者PCB设计时开槽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产品有灌环氧树脂的,有没有可能环氧树脂的含水率过高?
印象中环氧树脂都是不太怕热的,但我们公 ...

环氧树脂加热就可以弄下来,加热后会变得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板边垂直又靠的近是大忌。除非拼板时在该处锣空。

公司有分板机,不是手工掰的。

网友G:
遇到过这种失效的。这种设计在在大批量生产时有一定的失效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下方的那条线时板边,从图可以看出此电容非常靠近板边,在分板的时候必然出现分板应力,不管是分板还 ...

公司有分板机,不是手工掰的。

网友G:
如果整改未有效,需要考虑切板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这种失效的。这种设计在在大批量生产时有一定的失效比例。

一年大概10-20K的量,这是个小板,也就大概15mm宽,阻容很多都在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分板机,不是手工掰的。

问题就出现在分板机,你可以请力学的专家,分析一下分板时环氧树脂的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整改未有效,需要考虑切板应力。

嗯,先改板,这封装的间距不改不行。再有问题再考虑其他措施。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年大概10-20K的量,这是个小板,也就大概15mm宽,阻容很多都在边上。

这种电容如果必须靠近板边要不和板边平行,用铣刀分板机分板,不然失效时必然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先改板,这封装的间距不改不行。再有问题再考虑其他措施。 谢谢指点。 ...

可以看看电容机械失效的机理:http://www.szoyd.com/newsview-73.html

网友:
确定不是电路板短路?

网友:
经常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看看电容机械失效的机理:http://www.szoyd.com/newsview-73.html

喜欢这种深入分析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容下面焊接锡连在一起了,造成的短路。。

网友:
这个分析的,细致到概率极低可能性了,,,,,,

网友:
我就想问下《高工画的板子和初工的板测试结果都来了。请高手比较一下 》这个帖子有结论了么

网友:
学习了,曾经也遇到过电源和地短路的板,由于没有专业设备,调试时只能一个个电容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内部有裂纹导致短路,多数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加上焊接应力造成的,往往烫一下热胀冷缩又好了,过一段时 ...

大师,这种电容适合做220V的整流滤波电容吗?

网友(2018-01-18):
引用 网友C:
零件失效的可能是有的,  我更愿意相信零件底下有东西.  如 没有擦干净 的 锡膏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的检测照片,后两张是AOI吗?上面两张是什么呢,做这个照片的时候需要把板子剖开进行破坏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