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inux下WIFI方案,选ESP8266还是RT3070?

楼主(2016-11-30):
现在有一款产品CPU用的是AM335X,系统linux。现在要增加一个WIFI功能。
论坛里大家都在关注ESP8266和ESP32,但这两个出来的都是转串口的模块,效率有点低。
我现在还是想用RT3070方案,这个是USB接口,应该效率要高很多。

我个人理解ESP32这种方案是不是主要针对物联网这类祼机或跑freerots,ucos之类的应用?

网友:
看你的用方向,偏工业,控制类的 USB接口可靠性不好。 偏消费的好点。 你是用arm我在想是不是有spi类的扩展更好。

楼主:
工业应用

USB可靠性好像大家都认为不高啊,之前我们USB主要是接U盘之类的,都是短时间操作,没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应用

USB可靠性好像大家都认为不高啊,之前我们USB主要是接U盘之类的,都是短时间操作,没什么感觉 ...

可以加入 wifi功能的小路由,看你的成本了。  如ar9331

网友:
ESP8266 可以用spi或者高速sdio接口的,简单应用是用AT指令,复杂一点的可以根据sdk编程的。给你推荐个网站:http://wiki.ai-thinker.com/doku.php

网友A:
linux下不推荐用ESP8266了吧

网友:
用SDIO接口的PHY.

楼主:
推荐个具体的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下不推荐用ESP8266了吧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Marvell的88w8801可以,SDIO接口,Linux驱动也有

网友B:
Linux没必要用ESP8266了,USB或者SDIO的更好,如果是集成到板上的话USB的可靠性没问题的,USB不适合工业应用主要是插接件没锁扣和密封设计,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nux没必要用ESP8266了,USB或者SDIO的更好,如果是集成到板上的话USB的可靠性没问题的,USB不适合工业应 ...

不是的,是USB的特性,它只要数据被干拢会掉线,掉线也就算了,但是它不会自动上线,必须要去拔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是USB的特性,它只要数据被干拢会掉线,掉线也就算了,但是它不会自动上线,必须要去拔插。 ...

Host会自动重新枚举的,能不能恢复主要是看设备的状态机设计好不好,并非USB本身的特性问题。

网友:
很多工业相机就是用的USB接口啊  http://www.aisysvision.com/web/product/product.php?product_id=17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ost会自动重新枚举的,能不能恢复主要是看设备的状态机设计好不好,并非USB本身的特性问题。 ...

用过的FT232之类,没有在WINDOWS和LINUX看到过这种特性。至于USB的网卡就更别说了,能热死的。
反正我是觉得USB的东西很不靠谱。
可恶的RS232和并口被取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过的FT232之类,没有在WINDOWS和LINUX看到过这种特性。至于USB的网卡就更别说了,能热死的。
反正我是 ...

我贴一段树莓派的内核日志,由于干扰导致FT232和摄像头相继掉线,马上就重新枚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段树莓派的内核日志,由于干扰导致FT232和摄像头相继掉线,马上就重新枚举了。 ...

内核版本是多少,FT232的版本是多少?我已经三年没有碰过USB的东西了,就 当年感觉太不靠谱了。
话说FT232能自举,打开的文件IO难道不会自已关闭了?
如果还是会自己关闭的,那自不自举也没有太大意思了吧。指令能不能送到都不能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核版本是多少,FT232的版本是多少?我已经三年没有碰过USB的东西了,就 当年感觉太不靠谱了。
话说FT23 ...

内核4.4.27,FT232没注意,掉线肯定会关闭打开的设备,软件是会知道的,定期重试打开就是了,这个FT232挂着的设备闲时都是1秒1次通讯,从来没有因为FT232掉线而无法自行恢复的。
所以你说的更多是软件设计层面的问题,如果最基本的重连功能都没有考虑,串口通讯协议连个确认都没有,纯粹依赖硬件来保证可靠性根本就算不上“工业级”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核4.4.27,FT232没注意,掉线肯定会关闭打开的设备,软件是会知道的,定期重试打开就是了,这个FT232挂 ...

所以我现在都 用网口,PC软件都不需要自己去拆腾,TCP、IP自己会搞这一切。

网友:
我屮艸芔茻 为啥不用USB的,linux用ESP8266太奇葩了

网友:
可以的, 做过类似的项目 一个是ARM板连接68013通讯,实际测试过可以自动重新枚举,还有USB摄像头也测试过。 断开了/DEV下的设备符一般都会消失,等重新连接上再打开就行了。
linux内核设备驱动管理做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D:
8266的前身,是个 wifi 芯片,通过sdio驱动,就是个 wifi 网卡。前身叫啥名忘了,后来看 中 iot市场,重写了固件,就是现在大家所认识的8266了。  但是: 前身的功能并没有去除,现成的8266模块去掉 eeprom  就能当 wifi网卡了. linux下有驱动。  有个老外挂在 树莓派下 成功了,有兴趣的去找找。

网友:
都用WiFi了还在意USB的稳定性吗

网友:
都用Linux了还要这些单片机才用的wifi芯片干嘛。随便买个rtl的usb就好啦。原生驱动支持。

网友:
楼上没看我22楼的贴?   搞清8266的来头就明白了

网友:
技术贴 树莓派 软件确认 工业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8266的前身,是个 wifi 芯片,通过sdio驱动,就是个 wifi 网卡。前身叫啥名忘了,后来看 中 iot市场,重写 ...

前身叫ESP8089

网友E:
http://lierda.com/product/id/369/show.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lierda.com/product/id/369/show.html

这个是打广告吗?
8188才150M的带宽啊

网友:
楼主都准备在linux用8266 8266才多大带宽,8266不合适本身就是用于iot的,可以考虑mtk7601 8188 8089……

网友:
mtk7601,可以考虑

网友:
用sdio去驱动esp8089,esp8089是esp8266的没mcu版本

网友:
RT3070 可以做AP吗?

网友F:
楼主,你们用linux做界面UI用的GUI?   minigui还是Q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们用linux做界面UI用的GUI?   minigui还是QT?

当然是QT了,现在没人用minigi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QT了,现在没人用minigi了吧

主要是想用君正X1000这种内置32M SDRAM的处理器,跑QT有点紧张呀

网友:
8818 8723u

网友(2017-01-05):
引用 网友B:
内核4.4.27,FT232没注意,掉线肯定会关闭打开的设备,软件是会知道的,定期重试打开就是了,这个FT232挂 ...

学习了 。
以前也不知道这些设计

网友(2017-02-06):
引用 网友C:
内核版本是多少,FT232的版本是多少?我已经三年没有碰过USB的东西了,就 当年感觉太不靠谱了。
话说FT23 ...

重连没用,电脑都卡了,现在还是这个死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