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XC16、C30、C32编译器有啥不同,为何编译换个就不行

楼主(2016-11-30):
我现在需要使用PIC33EP32MC204,又改使用哪个C编译器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不过,我改例程编译的时候,有时就是C30,有时就是XC16,有的还对C30的版本有要求?

网友:
c30在ide出x后改叫xc16,对老型号芯片都支持,新出的可能只有xc16支持了

网友:
mplab x ide你只能用xc16.

网友A:
最好用XC16,支持所有的16位PIC和dsPIC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刚刚安装了MPLAB X,在里面导入了一个以前用8.92做的工程,为何编译不通过,我试了所有的C编译器,还有设置当前项目的C编译器在点击附件2中的“默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XC16,支持所有的16位PIC和dsPIC

谢谢您的答疑,刚刚在MPLAB X里导入了一个以前的工程,怎么用XC16编译不了。

网友B:
PIC的编译环境是我见过最差的,各种BUG,各种不方便。后来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XC16,支持所有的16位PIC和dsPIC

把MPLAB 8.92的工程导入MPLAB X 编译又出现了一堆问题。为何呢?

网友C:
网站都有文档说明,编译出现啥报错按提示解决就可以了,百度或者Google一般都有类似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站都有文档说明,编译出现啥报错按提示解决就可以了,百度或者Google一般都有类似解答 ...

链接正常,就是下载下不进去,并且没有任何错误提示?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的编译环境是我见过最差的,各种BUG,各种不方便。后来果断放弃

是的,我也是因为mplab的编译环境,在加上pic系列芯片的性能,早在4年前就完全放弃了PIC平台。

网友D:
对了,你用过dspic33单片机的内部eeprom没?最近用这个很头痛,哎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你用过dspic33单片机的内部eeprom没?最近用这个很头痛,哎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

这个还没,你使用过DMCI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