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做定位控制,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回原点?

楼主(2016-11-30):
大家用PLC做定位控制,如(三菱指令ZRN)原点回归,如果就按指令来做,回原点完成,如果再回原点就会碰后超程。我的做法,每次复位前,工作台向前行一段距离,再执行ZRN指令回原点。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讨论一下。

网友:
1 : 现在有部分plc 的原点回归是带极限搜索功能的,只要极限位置设置的合理就可以了。
2 : 一般我都是把原点回归部分,封装成一个模块,把各种情况考虑进去,就是回归的起始位置可能存在的情况都考虑好。封装好之后,以后就很方便了。
      定位的指令我也习惯封装成模块,最后搞两个d ,一个d 表示当前位置, 一个d控制运动的位置。如 d0 表示当前轴所处的点位 , d1用来控制要运动的点位。
     d1 = 1, 则走位置点1,运动完成之后 d0的值为1,依次类推。每个位置点用2个dword分别存储位置和速度参数。 这样封装好之后,写起应用来,要多爽就有多爽。说实话,写plc的,一定要有软件工程的思想,不然写出来的梯形图,不仅结构混乱,可读性差,接手的人更是蛋碎。我写的Plc程序,让仅仅只会上位机c#的工程师去看,他也能看的懂整个的工作流程。

网友:
我的方法是:
    向原点走(可以用稍快速度),当检测到限位开关被碰到时,马上停止,然后不变方向的情况下再走一点距离,然后再用很慢速度向反方向走,当限位开关释放时,马上停止,此时位置为原点,一般情况下这个位置很准。

补充一下:我用槽形光电开关,运动装置上面装一个挡片。

网友:
原点包含机械原点和工件原点。先找到机械原点,然后定位到工件原点。尽量使机械原点不要在感应器边界点上,以防多次往复出现误差进而出现误判。

网友:
只用过 西门子 S120 + ABZ增量编码器 。

回零 先找到 近点 , 然后 走到最近的 Z 脉冲 处 ,就是原点。驱动封装好了操作,用DP报文调中的控制位 激活即可。

网友:
先读一下原点信号,如果有就先正向走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