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o软件布局布线时改变了之前定义好的管脚

楼主(2016-11-30):
昨天做了一个      简单的改动,实际用的时候,发现逻辑一直输出不对,检查了设计,没发现问题,后来又查了时序也对,查了好久才发现是布局时候自动改了配置的管脚。特此铭记!也分享给大家。就是不知道为啥这样,请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些破软件有时候真的想让人无语。。。

我用xilinx ise也是,在工程中删除管脚定义的ucf文件,再重新指定一个,它也知道更新了ucf,让你重新跑布线,可它就不按ucf文件中来,几个小时布完了一看功能不对,一查,引脚分配不对。。。关掉软件再开一次再重跑吧,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破软件有时候真的想让人无语。。。

我用xilinx ise也是,在工程中删除管脚定义的ucf文件,再重新指定 ...

有可以锁死的语句,我的时钟信号就是锁死的,只是这个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以锁死的语句,我的时钟信号就是锁死的,只是这个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引脚分配是在ucf里指定,但是我换过一个ucf后,它知道我换了,但是第一次布线就不读这个ucf。。。非要把工程关闭再打开一次。

网友:
引脚分配有需要lock上,这样就不会动了

网友:
ACTEL的一些芯片全局布线资源很少,用起来必须当心
做板前一定要先测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