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各位用xilinx ISE 如果破解?

楼主(2016-11-30):
   如图,安装的XILINX ISE 14.2  无法破解。  从网上down的LIC文件 无法破解。导致现在无法使用。
   请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话说这个区。人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 不全吧, 没有ip的license

以前破解过一次,现在找不到以前那个LIC了。随便从网上下的几个LIC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http://bbs.eetop.cn/ 找看看
随便找一个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3774&highlight=ise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是家里电脑安装,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2017-02-16):
貌似网上下载的license都能破解吧

网友:
用 Xilinx 的 ISE 这 Xilinx 代理的 FAE 不直接给您 license?
我们使用 Altera 及 Xilinx  在本地的代理 FAE 都直接给,有时有搞不定的状况都直接发给 FAE 处理帮忙搞定的,不然产品也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