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rduino设计的时候接插件用的排针座,用排针比座好用多了

楼主(2016-12-01):
以前买的arduino我都把座子拆了,换上排针

网友A:
用座才是比较规范的设计方法。
板子上不管是电源输出还是IO输出,都属于有源的,有源输出如果用针的话,容易造成短路。
如果把家里220V的电源插座换成用插头作输出,你敢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座才是比较规范的设计方法。
板子上不管是电源输出还是IO输出,都属于有源的,有源输出如果用针的话,容 ...

这个问题是两面的:
用针的优势:方便使用杜邦线连接
用座的优势:不容易短路
不见得用座就规范,只是看设计得的取舍。

网友:
就几V的电压,爱用啥用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两面的:
用针的优势:方便使用杜邦线连接
用座的优势:不容易短路
公头杜邦线,居家旅行必备。

网友:
母板上有电源,还是座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头杜邦线,居家旅行必备。

这种容易断,看过n多了,除非你的质量过硬,不过貌似现在排针都是这些材料也不要多想了。

网友:
最麻烦的是,母座的接触堪忧(尤其是山寨版),我用面包板线插几次都能松动。
不过杜邦线的确是稍微粗一点的,松动还不至于那么夸张。

-------------------------------------
感觉就是 F@@K 多了需要修复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