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教材中的算法只教Matlab仿真,而不教C设计?

楼主(2016-12-01):
现在在学IIR和FIR算法,但遇到一件很心累的事,就是我在图书馆都找遍了资料,找了不下十本教材,所有教材中的算法只有Matlab仿真,居然都没有C程序设计的教程。用Matlab仿真只能让我明白这个算法的作用,而我觉得要透彻理解一个函数,用C去码一遍算法岂不是会更好吗,可能我现在的眼光比较短浅,大家来说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自己不会转么?

网友:
直接去找数字滤波器的C程序呗,记得有本数有写,专门写数字滤波器的……

网友:
教书的老师自己不会

网友:
Matlab专门做仿真处理的,有很多函数可以直接使用。
要C只能自己转了。

网友:
Matlab 可以转 C程序哦 ,甚至可以在Simulink Library 里面选择好DSP系列的库, 设置好后可以直接生成DSP用的 C程序

网友:
MATLAB都出来了   C语言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了啊

楼主:
其实我是想码一遍C程序来提升自己的理解啦,本来是想找一些权威的C教程来看,会少走一些弯路,因为时间不太够,现在看来只能多花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码一遍C程序来提升自己的理解啦,本来是想找一些权威的C教程来看,会少走一些弯路,因为时间不太 ...

先把高数学透啊,然后再码几遍各种展开,各种变换的C代码,然后你还怕他这滤波那滤波?

网友:
。。。。。。建议你先不要看MATLAB,把信号系统理解下

网友:
已经到了宝库门口,干嘛不打开门进去看看,尽在门口转悠........

网友:
c 适合基于STACK的   串行 处理  CPU 开发,并行化需要很多额外工作。

simulink模型 可以转 c,还可以 转 VHDL 等 。

信号处理 , 和 如何实现算法 还是有点距离。

网友:
书上讲MATLAB的原因是好实现,直观。如果你看完MATLAB的还不知道怎么用C实现,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看懂。

网友:
用MATLAB仿真算法应该是最高效的了

网友:
MATLAB仿真算法  数学建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