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ADC电压,串口可显示,想用LCD液晶屏却不行

楼主(2016-12-01):
液晶屏的配置没有问题,在其他地方用过,用的ADC的测试程序(将串口改成LCD),结果屏像打了马赛克一样。如图,然后没注意的时候忽然屏就显示了……(我没能留住这一宝贵时光),复位后就又变成之前的样子,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PS:屏上显示内容有一部分是规定好的,可以直接显示的, 结果也都没了

楼主:
额……不知道为什么图这么大……新手求原谅

网友A:
莫非,玻璃后面的导电橡胶没压紧?
用手按一按铁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玻璃后面的导电橡胶没压紧?
用手按一按铁壳试试。

好的,我试一下,但是用其他程序的时候屏是没问题的

网友:
程序问题,转码错误,二进制-->BCD-->点阵,你确定都是正确的吗?

楼主:
额,是程序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