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ATEML的ARM片子铺货怎么样了

楼主(2016-12-01):
零散的片子好买到了不?
好吧,我喜欢ATMEL的文档和软件风格。STM32的感觉好蛋疼。

网友:
atsamd21g  JLC 有货

TAOBAO 有 ATSAMD20 的32脚的
其他ATSAM3X8E 好象比较好买

网友:
PIC煎饼了AT,,,,会不会杀鸡取卵??

网友:
普遍涨价中,慎重用

网友:
好吧,我坦白,我也喜欢

网友:
随便看了一下  20+元的  M0   用么,  还是 这个有点性价比  AT91SAM9G20B-CU   才 35

网友:
atmel都卖身给microchip了,别惦记了

网友A:
对LZ第二句话完全认同。STM32\8的手册好像火星人写的,读起来很难准确地理解,必须做实验验证才心里才有底,坑也多。

网友:
microchip的手册不错。

网友:
atmel,microchip书架手册不错。其他都差点,nxp,freescale更差

网友:
干嘛非得要淘宝买,找个靠谱点的代理不行吗?

网友B:
手册好是亮点,其它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好是亮点,其它就不说了

工具也好啊,清清楚楚的告诉你编程用什么,下载什么。不像ST的,乱七八糟的一堆,都不知道让人怎么搞。

网友:
能不用就别用,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LZ第二句话完全认同。STM32\8的手册好像火星人写的,读起来很难准确地理解,必须做实验验证才心里才有底 ...

其实熟悉了STM32的文档套路,也很方便,一般三个文件套着看,能够迅速定位需要的内容。1.Cortex-M核的编程手册,讲内核相关内容,内部寄存器,汇编指令,中断系统等。2. 某系列的参考手册,系列通用,启动复位,通用外设,GPIO,中断向量等都在这里了。3. 某个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主要看封装脚位,资源大小,电气特性等。

前段时间玩STM32F091,是相当的通畅爽快。

网友:
读保护后JLINK不能解锁啊!

网友:
在用A5D6,看手册确实有mega的感觉,就是不好买,贵

网友:
我觉得ST的文档挺好啊,呵呵!

网友:
ATMEL的DS是我最喜欢的,ST的确实蛋疼,非要说ST好那也只能是跟NXP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