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5250高压BLDC电调开发记录

楼主(2016-12-01):
先上原理图

楼主:
板的样子,最后一张是没焊IGBT的

网友:
曾经关注过PAC5250,后来放弃了

楼主:
电调参数:200~600V 15A

楼主:
先按照官网AN1205<<PAC525X 高压控制板测试流程>>给板先加12V电压进行初步检测,测到有两个虚焊的点,补焊后,PWM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按照官网AN1205给板先加12V电压进行初步检测,测到有两个虚焊的点,补焊后,PWM输出正常 ...

官网资料都不给下载?

楼主:
给下载,只是要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下载,只是要注册

我已经注册了,但是还是一直提示错误,不能登录

楼主:
不会啊,我一注册就可以了

网友:
原理图和pcb,都画的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一注册就可以了

已经下载APPLICATION NOTE了,貌似Technical Resources不能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一注册就可以了

原来还有这个强悍的片子,看介绍还带高频注入如果这个性能做好的话之后会是ti的劲敌

楼主:
接下来调试电源。由于供电电压比较高,没有采用BUCK配置,而是采用的FLABACK配置。按照输入电压DC190V~620V,输出12V/1A给芯片和驱动电路供电,7.5V、0.5A经LDO后转成5V给隔离后的电路部份供电,输出功率按18W计算的,磁芯用得比较大,EFD25, 开关频率50KHz,最大占空比按0.45,电流断续模式,初级电感5mH, 初级121T,次级11T和6T,自己绕的变压器样品。
程序从官方例程中的电源设置中复制,然后按我的参数稍修改一下,加入到上面提到的AN1205测试例程中,编译通过。
还是先给芯片加12V电源,把程序烧到芯片后先给供电测加了200V,然后通电。
还好,没有烟花也没有爆竹,几秒种后,指示灯亮了。
测12V输出,实12.1V基本没问题, 7.5V实测6.5V,这个电压比设计的低,非常怀疑相应的绕组少绕了一匝。
测占空比,居然只有23%左右,比预期的低好多
然后通电1个小时,断电,主要元件都没有发热,感觉还是不错的。
明天把供电电压提高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这个强悍的片子,看介绍还带高频注入如果这个性能做好的话之后会是ti的劲敌 ...

论坛里的人不怎么看好这个芯片,觉得价格高,我这个应用还好,对成本不太敏感,用来试下

楼主:
另外这个是小众的芯片,相应技术资料也少一些,很多东西都要问供应商和厂家的的技术支持,感觉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调试电源。由于供电电压比较高,没有采用BUCK配置,而是采用的FLABACK配置。按照输入电压DC190V~620V ...

以我做高压驱动的经验,样板初次上电一定要在直流母线到igbt上端串个大电阻或者灯泡,如果上电后或者调pwm但没有接输出时灯泡亮了是说明板子有问题,但是这样可以保护igbt不被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人不怎么看好这个芯片,觉得价格高,我这个应用还好,对成本不太敏感,用来试下 ...

我看了这个芯片介绍的性能不错,3美元这个价格正好跟ti的28027差不多,估计就是想和28027竞争的,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很高,尤其是在电机控制行业,我正好最近有个高压bldc项目,本来想用28027现在到想用这个芯片了,到时我也做个样板看看

网友:
如果不需要提供大电流给其它设备,不用这么大磁芯的变压器啊

网友:
技领半导体,关注一下。这个芯片其实就是吧三个芯片封装到一块,一个是开关电源部分,一个是cortex m0 核心,一个是高压驱动。

楼主:
周五把供电电压提高到400和600V对电源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电源都没有问题,但在焊上IGBT后进行测试时,有一组IGBT被击穿。程序是早前的测试程序三组IGBT都在给互补的带有死区的PWM驱动信号,原因还在查找中

网友:
mark下,以后看
顺便问下,几家芯片厂商谁家的foc做的比较好?能有源代码那种

网友B:
600v是不是太高了,芯片罩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v是不是太高了,芯片罩不住

我做了两个版本的,350V以上没有直接用PAC5250驱动,而是外挂的驱动芯片

楼主:
IGBT击穿的原因找到了,应该是那一组的两管子中有一个有问题,更换后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再出问题

楼主:
接下来打算上官方例程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打算上官方例程进行测试

试试官方的高频注入怎么样?

网友:
想请问下这个方案是FOC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人不怎么看好这个芯片,觉得价格高,我这个应用还好,对成本不太敏感,用来试下 ...

PAC系列芯片就是TI原来一群资深的电机控制芯片设计团队做的,无非换了个地方,这个团队做过DRV9和DRV8系列,在TI不能发挥自己的想法,所以加入了做模拟技术很不错的技领来实现自己的产品梦想,模拟的性能做的非常好,尤其是差分运放的性能,直接用软件随时调整增益,信噪比也非常好,内置振荡器的精度和温漂目前还没看到做的比他好的。

网友:
楼主,如果芯片5V,3.3V不对外提供电源,R7可以增加到200欧姆,芯片温升会非常低。

网友(2017-01-16):
pac的 不是在电调上应用被 DJI 买断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的样子,最后一张是没焊IGBT的

板子做的 挺不错的

网友(2017-03-07):
楼主,这个板子对外卖不?

网友(2018-01-25):
楼主做的是foc还是bldc?

网友(2018-04-16):
同样担心拿不到货呀,还是用dsp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