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编译出问题,在别人电脑上好好的,错误输出见附图

楼主(2016-12-01):
编译别的文件也是提示,和它UART相关的文件找不到。是不是丢失库文件啦。

网友A:
应该是路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路径错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XC版本的问题,之前用的是XC1.26,找不到uart.h。后来又安装了一个XC1.21就好了。我搜索了一下发现是XC1.26里面没有uart.h文件。

楼主:
又出现了一堆的问题,为何,MPLAB 8.92的工程,导入MPLAB X里面后都编译不通过。真是郁闷了

网友(2017-02-12):
建议你不要导入的方式,最好直接建立MPLAB X IDE的工程,否则会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