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999你的PCM63是电源噪音无法解决?我们已研发出99.999%接近干电池的hifi电源了

楼主(2016-12-01):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A:
沙发!不知道文波是mV还是uV级别衡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知道文波是mV还是uV级别衡量呢?

既然说无法测出,肯定不是mV级别的了。
好奇用的什么高端方案,指标这么好,成本这么高。

网友B:
好Q 如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Q 如何测量??

我也好奇。
猜测是用8位半万用表3458,但3458是可以测出干电池的电压衰减的,所以应该不是3458

网友:
这才是纯正黑科技

网友:
铅酸蓄电池

网友C:
几个电池组来回切换,分别充电?

网友:
输出端 会有非常多的大水塘级的电容?

网友:
电容放大器~~

网友:
HIFI输出是一个动态的输出,即有时很大功率输出,有时很小功率输出。这对电源来讲很难做到纹波很小,请教下有负载输出(电流跳变)时电压的波形吗?觉得很神奇

网友D:
而使用220AC的电源,无论如何滤波、稳压,纹波一测就看到。
我们的hifi电源,没有任何纹波,是经得起盲测的,不是靠心理作用或吹牛 :)

这款电源无所不用其极,输入220V AC, 输出单5V, 正负15V, 专门为顶尖的DAC提供无可挑剔的纯净电力供应。

好奇使用的是什么 黑科技

网友:
我猜猜看,是不是几组电池,一组放电,一组待命,一组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使用220AC的电源,无论如何滤波、稳压,纹波一测就看到。
我们的hifi电源,没有任何纹波,是经得起盲测的 ...

多组松下蓄电池阵列切换,一组放电的时候另外一组充电,等同于纯粹的蓄电池供电,所以没有纹波

网友:
好奇。。。估计是电池组吧  ,这边充电 ,另外的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算你并联无数个大水塘,只要是220V输入,使用当前人类的整流滤波技术,是不可能消除纹波的,就算你舍得 ...
使用当前人类的整流滤波技术

那坛主的HIFI电源,确实配得上黑科技这个词。掂啊!

网友F:
90999  是 是哪位 ???  我混乱 几年了。竟然还不知道 这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认为干电池也有纹波,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你。

干电池 没有文波。  用锂电池供电是 可行的。 音质才有保证!!

220v 扯蛋了。  除非 220v只是用于 充电,  充电完毕后,断开 整体的电路连接才行!

网友:
好奇用的黑科技

网友:
经得起盲测的,知道楼主在调侃那些无知无畏的家伙

这个盲测很不错的用词,比黑科技还够力,

网友:
信息已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90999  是 是哪位 ???  我混乱 几年了。竟然还不知道 这个高手~~

不是高手,只是跟人混着玩的。

网友:
眼见为实,还是上个实物图,上测试方法和测试数据吧,这样更有信服力

网友:
220v交流用两个变压器,每个变压器各一条整流电路作为一级输入,用大水塘蓄能;再来一个二级单独的大水塘板;再来一个三级大水塘蓄能板;最后才是正常的电路。
各级蓄能板和整流板之间用继电器分别接通,这样直接可以低成本隔绝交流噪音了。

网友:
能否用HP 3562A 实测下?

网友:
猜测一下,两组电池,A组先放电,快没电时B组打开。随后A组断开输出,开始充电。如果能搞定切换瞬间带来的突变,确实跟电池一摸一样而且可以不间断输出。。。 不过实际上肯定没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供电,几小时后没电了,还要插上充电器。

只要充电器一插上,纹波就来了,甩也甩不掉。 ...

现在很少有人能一次听几个钟的吧?不差钱的可以准备两组,一组用一组充。。。

网友:
用电池代替了电容用?

网友:
这几天我把电源砍了,重新打个样。

网友: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dac用电池,然后用太阳能板充电,应该可行吧呵呵,220v就给前级跟后级呵呵

网友:
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发个图?来个实测案例什么的?

网友:
恭喜!真正的黑科技!

网友:
这个的确是真正的黑科技!

网友:
原来标题里的90999是坛友的i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骚年,你买得起,和买得到时,回家慢慢测 :)

我是不会买个太阳回家,然后晚上再去测其温度的

网友:
火电厂和水电厂情何以堪。

网友:
我猜会不会是内置两组蓄电池一组用一组充,然后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
因为电源解决不了,已经多年不完HiFi的,过来关注!

网友:
多组蓄电池要如何同时开关?不知有好的多刀开关卖吗

网友:
高大上黑科技啊!!!

网友:
先来报个到,2年搞63终于要收尾。最终版本63今天送厂。
这里要检讨一下,我无法搞定电源,那年我实在是太太太太轻视电源了。
HIFI果然没有什么止境,我是没折了,希望莫大的电源能够给力。

这里顺带简单报告下厂机环牛实测结果:
功率未知,
220V初级直流电阻50欧,
12V次级直流电阻0.3欧,100ma负载实算电阻9欧。
30V次级直流电阻0.4欧,100ma负载实算电阻10欧。

将厂机环牛和定制同性能牛对比,依然有较大差距。

另外还有关于其他的报告,等板子完成后一并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供电,几小时后没电了,还要插上充电器。

只要充电器一插上,纹波就来了,甩也甩不掉。 ...

电源纯外行,

YY个方案:
两组电池,  第一组供电, 第二组充电, 第二组充满后用第二组电池给第一组电池充电。第一组冲满后断开,再继续给第二组充电。 以此往复。

网友G:
电池都有充放电寿命的,难道告诉人家 你的电源只能用一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池都有充放电寿命的,难道告诉人家 你的电源只能用一年?

现在人手一机都是寿命2年的电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人手一机都是寿命2年的电池呵呵

是呀,用两年电池的使用时长估计有只有新电池的70%  甚至更低。 而且现在的人 两年也会换手机了吧

网友I(2017-01-13):
纹波小,电源响应速度就慢
配合甲类功放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纹波小,电源响应速度就慢
配合甲类功放比较好!

听过才知道,有时候换个电源没有换个电容有用。

网友:
好黑科技!  期待。。

网友:
要不,莫老大拍个图片给我们过过眼瘾

网友J:
高频开关电源吗?再加上LC滤波?
我还见过用光伏电池做的,一个卤钨灯,照在光伏上,利用灯丝的比热容来滤除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证明你的瓶颈还很多,不单在电源上。

是。
想学厂机调声,靠改新料调出厂机的味道没那个本事,靠直抄却买不到厂机的原款元件,这就是我最大的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电池组来回切换,分别充电?

好主意,我看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高频开关电源吗?再加上LC滤波?
我还见过用光伏电池做的,一个卤钨灯,照在光伏上,利用灯丝的比热容来滤除 ...

光伏滤噪声可行,但低频纹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伏滤噪声可行,但低频纹波效果不是很好

用直流点灯!

网友:
好的电源,不是用电容能堆起来的,特别是设计者对电容特性不了解的情况下,更加堆不出来。

网友:
一般来说,超低纹波线性电源,首先需要顶级的基准,然后是极高动态响应速度的放大器与之匹配,这样能保证在射频范围内纹波系数很低,同时辅以频谱分析仪看看能量集中的区域,再有针对性地使用一些射频滤波器,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一般电容很难吃掉高频杂波,得用响应速度达到MHz级别的线性放大器才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优秀的电源设计,可以使用小MOS多个并联,保证MOS在超低压差线性工作区(10~30mV压差),然后用至少LM399H或者类似的基准,设法彻底降低电源高频本底噪声,才有好的效果

网友:
一般的设计者,就算一个TL431都未必清楚怎么用,其他基准就不要说了

网友:
基准的噪声降低,可采用多个基准串并联噪声互咬的办法,降低本底噪声,同时基准电容应该特别当心,不合适的电容,将引入巨大的噪声

网友:
一般来说,玩精密电源,频谱仪和毫伏表是必备之选

网友:
嗯嗯修改有问题。

网友:
前面我说的超低压差,有笔误,应该是100~300mV之间

网友:
噪音内阻实测都很低,但是听起来确实软绵绵的。

网友:
软绵绵的,是因为你的电源动态响应速度太低了

网友L:
光伏滤波,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没玩过光电池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光电池动态响应速度太好了,结果根本不可能滤波

网友:
一个一块钱的非晶硅光电池板,频响居然能到KHz级别,服了!

网友:
很难想象电源对HIFI 的影响,耳朵真的有那么灵敏吗

网友H:
直接用动力电池不稳压不知会比较好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光伏滤波,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没玩过光电池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光电池动态响应速度太好了,结果根本不可 ...

人家说得很清楚了,起滤波作用的不是光电池,是靠卤素灯的灯丝比热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动力电池不稳压不知会比较好听吗?

不知道为何镍氢最好听,然后是电瓶,手机锂电板略嘈。

网友:
多大功率

网友:
其实电池和电池之间也有区别。http://www.hoffmann-hochfrequenz ... emicalBatteries.pdf 看这位老兄的测试结果。

http://www.hoffmann-hochfrequenz ... _Power_Supplies.pdf

http://www.hoffmann-hochfrequenz.de/downloads/lono.pdf 他自己的噪声测试仪。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d=159569&extra= 国内lymex的也很不错

网友:
电池通常是nV级噪声,听感做到电池这个级别不算难,难的是指标都能做到,就闪瞎了。

网友(2017-02-21):
据说最近流行玩超级电容

网友M(2020-01-13):
都20年了 话说这黑科技是不是该出来展示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20年了 话说这黑科技是不是该出来展示一下了

已经放弃牛+线性电源了。

网友:
话说等三文鱼已经5,6年了,还是期待能出点结果

网友(2020-04-27):
音源的现场录音时-调音-转PCM,全程都是电池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