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驱动tft rgb触摸接液晶屏,在DE模式下该怎么用啊

楼主(2016-12-02):
最近在用FPGA驱动一个触摸液晶屏,但是这个手册的DE模式始终没看懂,他是如何换行的,只有一根线啊。不知道有用过的吗?求教

网友:
有效的分辨率区域
vsync 跟hsync给的是比有效的分辨区域多了留白区域的

网友A:
你一行640*480  那en就是从 每行第0个点到第640个点的区间把en拉高

网友B:
看时序应该是hsd信号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行640*480  那en就是从 每行第0个点到第640个点的区间把en拉高

对啊,但是那480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记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时序应该是hsd信号同步吧

我在网上看的是,这个信号不影响的,网友他们把他直接接地或高电平了

网友A:
其实你仔细想想,你这个结构即使没有vsync信号也是可以显示已张图片了
你给它个480行不就行了
反正它是以行一行进去的
你给一行显示一行

不过我手上的LCD 都是 hsync vsync都带的  并且多了个de。所以我的想法只是猜测 你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仔细想想,你这个结构即使没有vsync信号也是可以显示已张图片了
你给它个480行不就行了
反正它是以行 ...

好吧,我试试

网友:
直接用,数据有效的时候显示,分辨率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