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源,请教一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02):
坛里的一个BUCK电路计算软件。结论就是这个图,看不懂。

网友A:
第一个是增益曲线,第二个是相移曲线。 看你选择的穿越频率是多少。在这个频率点,要保证环路的稳定,增益为1且总相移小于360度,且至少有45度以上的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增益曲线,第二个是相移曲线。 看你选择的穿越频率是多少。在这个频率点,要保证环路的稳定,增益 ...

谢谢, 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找到了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找到了方向

去看下开关电源反馈环路的稳定。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网友B:
LZ可以把软件的名字或者网址带上么?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把软件的名字或者网址带上么?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202-1-1.html

网友:
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的buck功率级传递函数

网友:
Ridley的模型虽然对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控制到输出传递函数的建模非常精确(一半开关频率以内),
但其他传递函数以及变频率的pwm拓扑建模就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