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等操作系统,关中断的行为是否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楼主(2016-12-02):
如题

据我了解到,像原子操作,为了不被中断打断,就在操作前把总中断关闭。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这时候其他地方来了个中断,要处理的,那我这个中断不就是等于丢失了吗?
那我的整个系统不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关于这个关中断的行为,我想知道 是指把所有的中断都丢失 还是 指把这个中断标志挂起不执行  等原子解锁后,再执行?

网友A:
这个关中断只是屏蔽中断响应 东西还是挂起的
还有 你确定你有权限关中断么

网友B:
中断来了第一步,一般根据你的设置会进行边沿、电平的检测;
然后在流水线里面传递,但是跳不跳转和控制寄存器有关;

当我们屏蔽中断的时候,不调转,但是也不清中断,清中断才是让中断信号复位的也有读复位的;
然后程序跑跑。。。, 开中断,立刻到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干活。。。清中断。。。返回。。。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允许关就行,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我的理解关中断指中断发生后在硬件中会有相关寄存器自动保存标志的,但是不进行调转处理。

网友C:
中断关闭,没有事件触发任务调度,起到原子操作的保护作用。此时产生的中断会被挂起,得不到执行,开中断后执行,所以影响的是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中断只是屏蔽中断响应 东西还是挂起的
还有 你确定你有权限关中断么 ...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来了第一步,一般根据你的设置会进行边沿、电平的检测;
然后在流水线里面传递,但是跳不跳转和控制寄 ...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关闭,没有事件触发任务调度,起到原子操作的保护作用。此时产生的中断会被挂起,得不到执行,开中断后 ...

明白!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

所以原子操作要快,不能长期关中断。有的串口硬件上有几个字节的buffer缓冲,短时间不会丢数据,或者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

正常来说你只能关几个cpu周期的中断而已,供你读写一些标志变量,然后就得打开。不能关的时间长了。
有系统的地方,关中断仅仅做为实现信号量等高级同步对像的内部使用。应用程序没有权力关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

还是那个 首先在linux下你得有权限关中断  只有内核态才有权限
有的硬件有缓冲 没有的话数据数据被冲掉了
说以没事不要轻易关中断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在linux里用户和内核东西是尽量不冲突的 ,比如内核串口接收数据到自己的缓冲  接受完了一包一包发给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也有这样 也是有可能会丢失数据!  就像串口,必须尽快读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

1:在硬件设备里面要增加缓存,例如UART里面的FIFO, 50%中断, 75%中断等等
2:尽量减少关中断的时间,可以使用DPC的方式
3:尽量不要让硬件给你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等等,在软件上要多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