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3v转5v电路是这样分析?

楼主(2016-12-02):
输入信号是0-3.3v的pwm,理论上,输出是0.7-4v的pwm?

实测好像就是这样。

输入0v,则输出是0.7v,是因为三极管的中二极管钳在0.7v。
输入3.3v,则输出是4v,也是因为二极管钳位了。

我上面理解有没有错?

但是我想输出5v,有单个pnp三极管是不是不行了?

我是用STM32,用单个npn,可以用下面这图不?

楼主:
焊了一个小板,三极管是9013,pwm频率20K,黄色是输出0-5v,黄色波形在上升那为啥会出现这样?

网友:
用1个mos管搭建的3.3 5v转换电路很多啊

网友:
用pnp和PnP 组合搭

网友:
这就是个射极输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