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电脑棒拆解图 (全球最小的电脑主机拆解)

楼主(2016-12-02):
Intel电脑棒拆解图 (全球最小的电脑主机拆解)
之前在交易区卖这个,然后问跟帖的网友有没有兴趣看拆解图,
有坛友回复要看,今天空,手机拍了几张,发出来家看看

首先是外壳,正反两面,这个没啥看的,所以图片做了压缩

下来打开盖子,主体被“巨大”的散热片覆盖,
上盖有个小风扇体积很小很薄,只有3mm厚

拧下两个螺丝后把主板从壳子中拿出来

下来是背面,背面是一个屏蔽罩和BIOS电池

下来是拆掉散热器和屏蔽罩

拿在手上再拍一张
左边周围有一圈电感电容的是电源芯片AXP288D,
中间亮晶晶的是处理器核心Z3735F,4核心设计,采用PBGA592封装
右边是两个DDR3内存芯片,正反两面各2颗,单颗512M,组成2G的内存

下面是背面照片
左面带金属罩子的是基于SDIO接口的WiFi蓝牙一体模块,芯片是RTL8723
中间一块是放BIOS电池的,旁边是32G的金士顿的EMMC芯片
右边两颗是金士顿的内存芯片,和正面的两颗一起组成2G的内存

之前的交易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4100-1-1.html(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违规,如果违规的话我把这行删除)

网友:
集成度很高

楼主:
单芯片方案,整个架构是电源,处理器,内存,emmc,没有别的了

网友A:
竟然是SPI的wifi,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屁大点地方还要加个风扇,果然很int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大点地方还要加个风扇,果然很intel。

这个处理器的TDP功耗是2.5W,山寨win平板好些也用这个处理器,
没加散热,但是温度高了会降频,这个带风扇,温度不会超过70,不会降频

网友C:
果然好牛,这得几层板才搞得定啊,我估计得10+。。。

网友D:
我只知道SDIO接口的RTL8723 蓝牙wifi二合一。  spi的rtl8237倒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SDIO接口的RTL8723 蓝牙wifi二合一。  spi的rtl8237倒是没见过

打错了,马上修正

网友:
AXP288D 全志的PMU

网友:
这塑胶外壳模具,呵呵

网友:
买个win平板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SPI的wifi,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sdio,谁告诉你是spi了?

楼主:
sdio,z3735f中给出的接口速度是50Mb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好牛,这得几层板才搞得定啊,我估计得10+。。。

这个嘛,主要看高速信号线来的,四颗ddr3分两边,dq线占据两层线,ac基本也需要两层线,其他低速线布在这四层的空闲空间,核心电源至少需要一个完整的平面,地至少需要1-2个完整平面,ddr电源需要一个相对完整平面,算下来八层是比较靠谱的,挤一挤六层也凑合,十层就比较好布线了,我个人猜测这个是8/10层板,毕竟器件还是略密

网友:
背面还有个芯片在主芯片底下,布线难度还要提高点

网友:
速度太慢。价格不便宜

网友E:
看楼主照片时我以为眼镜片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照片时我以为眼镜片脏了。。。

晚上台灯下手机拍的 ,效果确实不太令人满意

楼主:
拍一个拆掉CPU的图

这个有点问题,确认是CPU问题,准备换CPU

楼主:
顺便上传这个处理器的PDF
Z3735F

PDF文档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直接解压,第二部分文件比较大,分卷压缩了

内部框架图

网友:
这个谁会写BIOS

楼主:
BIOS可是高难度编程,全球也就那么几家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