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lipse打开logcat后无输出,但用手机调试时有输出

楼主(2016-12-02):
最近在玩 android 用的SDK版本是 adt-bundle-windows-x86_64-20140702
在eclipse下打开logcat页面,用模拟器时看不到任何输出信息,但用手机调试时是可以正常的.
无奈之下直接运行..\sdk\tools\ddms.bat         打开Dalvik Debug Monitor 在这里的logcat又一切正常.
搞不清楚为什么在eclipse下的logcat没有输出???
搜过百度的方法都无解~~~

楼主:
是不是发错板块了???安卓的应该发到那个板块呀?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说一下吧???

网友A:
你重启一下eclipse,有时候真机调着调着也会这种情况,重新插拔。
你可以试试重新关掉adb进程,去进程管理器关掉,它会自动重启。
另外去命令行,打adb devices 看有没显示模拟器。
还有安卓自带模拟器,卡死了,还不如买个真机,真机也不贵...这么多年都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启一下eclipse,有时候真机调着调着也会这种情况,重新插拔。
你可以试试重新关掉adb进程,去进程管理 ...

adb devices 回车后显示

说明是可以找到模拟器的.
另你说的重启肯定不管用的了,我是一次都没有看到过消息.
但用sdk\tools目录下面的ddms.bat批处理文件打开DDMS,此时的LogCat是可以正常输出消息的,只是在eclipse下面打开的LogCat就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b devices 回车后显示

你试一下直接命令行打印logcat,我在eclipse没显示的时候都可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直接命令行打印logcat,我在eclipse没显示的时候都可以输出。

在任务管理器下面杀死adb.exe时,eclipse的LogCat有三行E输出

另外在命令行输入adb logcat 回车后是有输出的,并且可以看到我的输出消息.

楼主:
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只有E三行输出

楼主:
应该是这个LogCat跟运行中的LogCat脱节了,
但真机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LogCat跟运行中的LogCat脱节了,
但真机是正常的

我刚测试一下,avd重新建一个2.3的虚拟机,eclipse打开。再开虚拟机,eclipse切换到logcat视图,开机界面差不多后,logcat就显示了...win7系统。

楼主:
算了,这个就不折腾了,反正这个ADT Bundle也不升级的了,目前知道用ddms.bat启动是可以观察了,只是有时候闪退.
用android studio有点卡,电脑是i3的,内存是4GB但只认到2.99GB,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测试一下,avd重新建一个2.3的虚拟机,eclipse打开。再开虚拟机,eclipse切换到logcat视图,开机界面 ...

我试试~~~

网友:
你adbkill之后不会自动启动到话,你就在命令行运行adb devices。
eclipse也会有毛病呢,win下面我的adt是24.02.1647631,应该挺古老的。sdk显示是24.0.2,好久没开台式那台win了
重启eclipse,反正就这几个,实在不行把虚拟机也重启一遍。啊哈哈。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这个就不折腾了,反正这个ADT Bundle也不升级的了,目前知道用ddms.bat启动是可以观察了,只是有时候闪退 ...

android studio简直就是占资源内存和cpu...mbp用它准发热,虽然是最新版了,但用总是有点疙瘩,一般实在不是特殊需求还是eclipse算了。
不过团队开发还as吧,自己一个其实也差不多,随时转过去。别折腾环境那些了。啊哈,哪个顺手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测试一下,avd重新建一个2.3的虚拟机,eclipse打开。再开虚拟机,eclipse切换到logcat视图,开机界面 ...

真的是这样的哟~~~

现在可以打出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droid studio简直就是占资源内存和cpu...mbp用它准发热,虽然是最新版了,但用总是有点疙瘩,一般实在 ...

就是啊~~~ android studio 用得着实让人受不了,卡得都没心情学习了,
我也就是想学一下安卓简单应用而已.主要是想玩一下手上的WiFi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