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455 连接 LDR 有点不明白 bits

楼主(2016-12-03):
///////////////////////////////////////
//
//  EAT237 ADC Lab
//
//  Written by Dr Mike Knowles
//  September 2016
//
//  Target Device - PIC18F2455 (ECIO)
//
///////////////////////////////////////
#include <xc.h>
#define _XTAL_FREQ 48000000

///////////////////////////////////////
// configureAnalogueInput
//
// this function will set up pin A0
// to read analogue values
///////////////////////////////////////
void configureAnalogueInput()
{
    //Set TRIS for input
    TRISAbits.TRISA0=1;

    //Configure analog pins, voltage reference and digital I/O (ADCON1)
    //Value is 0000 1110
    ADCON1=14;

    //Select A/D input channel (ADCON0)
    //Value is 0000 0000
    ADCON0=0;

    //Select A/D acquisition time (ADCON2)
    //Select A/D conversion clock (ADCON2)
    ADCON2=0b00110110;

    //Turn on A/D module (ADCON0)
    ADCON0bits.ADON=1;

    __delay_ms(10);

}
void configurePortB(void)
{
    TRISB=0x00;
    return;
}
void writeToPortB(unsigned char val)
{
    LATB=val;
}
///////////////////////////////////////
// readADC()
//
// this function will read an analogue
// value and return it as an int
///////////////////////////////////////
int readADC()
{
    int result;

    //Begin ADC Read
    ADCON0bits.GO_DONE=1;
    while(ADCON0bits.GO_DONE!=0);
    result=ADRESH+1;

    return result;
}

int main(void)
{
    int value;
    configurePortB();
    writeToPortB(1);
    while(1)
    {
        value=readADC();
        if(value>30)writeToPortB(1);
        if(value>60)writeToPortB(3);
        if(value>90)writeToPortB(7);
        if(value>120)writeToPortB(15);
        if(value>150)writeToPortB(31);
        if(value>180)writeToPortB(63);
        if(value>210)writeToPortB(127);
        if(value>240)writeToPortB(255);
    }

}

这是个当LDR受到光照时  8个led灯显示渐渐减少,光线弱时led会渐渐亮起来

不是很懂ADCON0bits.GO
TRISAbits.TRISA0=1;

求大神指点指点    刚刚玩这个东西

网友A:
ad开始转换,A0口作为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开始转换,A0口作为输入口

大神还有个地方为什么   ADCON2=0b00110110      就是那个0b是什么意思来的        还有那个LATB=val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懂

网友:
0b表示后面跟的是二进制

楼主:
大哥,新手来的,别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