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界面切换时,切换间隙会有一片绿色界面,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03):
如题,当由界面A切换到界面B时,我的切换方法是先使界面A  Hidden,然后再显示界面B,
实际显示效果是,界面A先隐藏了,然后屏幕显示一片绿色,时间很短,然后再显示界面B,
切换过程,有一个绿色的界面,给人的效果感觉不是很好,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 嵌入式下背景色
QWSServer::setBackground(QColor(0,0,0,100));

网友A:
反过来,先显示,再隐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先显示,再隐藏呢?

试过,也不行。

网友:
没用过QT,有没有Framebuffer?能不能开辟两个内存区域,一个用作framebuffer,另外一个做缓冲,先把数据写进去,再统一更新到framebuffer?

网友:
碰过不爽

楼主:
什么意思?也碰到,没有解决?

网友B:
把QWS背景颜色设置成白色,不透明

QWSServer::setBackground(QColor(255,255,255,255));

或者透明

QWSServer::setBackground(QColor(255,255,2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QWS背景颜色设置成白色,不透明

QWSServer::setBackground(QColor(255,255,255,255));

绿色变成白色或透明色?我想直接去掉背景,切换时不显示背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色变成白色或透明色?我想直接去掉背景,切换时不显示背景,怎么办? ...

QT做不到这点。

楼主:
先show新界面;再hide旧界面。中间加个几毫秒的延时,其间不要去响应鼠标事件。
来自 <http://bbs.csdn.net/topics/390852814>

按上述方法成功解决界面切换时中间卡顿并显示一片绿色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在海思平台就是把背景透明处理的,透明后就没有那种绿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