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的lwip,添加一个定时器中断后就罢工了,怎么办?

楼主(2016-12-03):
如题,使用的是裸板的代码,代码由sdk生成。默认的代码比较好用。不过我的系统还需要一个定时器来对485进行超时处理。当我添加一个axi timer,并使用其中断后,lwip就不工作了。去掉这个timer,lwip又工作正常。
初步研究了一下lwip代码,它也使用了cpu0的一个私有定时器。但是这个跟我这个timer没有冲突啊?调试过程还发现,当我启用axi timer后,lwip的定时器就不运行了。而这个时候,即使把lwip的定时器的中断内容放到axi timer里面,lwip也不好用。
请问下大虾,下一步该如何排查问题,谢谢!

网友A:
大牛  zynq好玩吗? 最近也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牛  zynq好玩吗? 最近也想入一个

真特么好玩,因为它经常玩我。

网友B:
新增加的中断函数中仅做最无关痛痒的活儿,比如反转某io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增加的中断函数中仅做最无关痛痒的活儿,比如反转某io口呢?

是的,就是干这个活。没有干啥核心工作的事情

网友:
将LWIP的MAC中断的有限级别设置高于其他中断

楼主:
经确认,中断控制器被重复初始化了,所以第一个中断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们用zynq实现什么功能?用zynq做哪方面的比较好?之前听说有做图像的,但是又听说zynq做图像挺坑的,不好调

网友A:
ZYNQ做图像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ZYNQ内部有256K的RAM 不知道这个RAM 是直接连到FPGA的还是连到 arm上的,FPGA上可以例化成FIFO 或者移位寄存器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们用zynq实现什么功能?用zynq做哪方面的比较好?之前听说有做图像的,但是又听说zynq做图像挺坑的 ...

我用zynq主要实现数据的转发,计算机通过千兆网把数据发送到ps,缓存后,通过pl里面自定义ip发送到设备。因为pl面对的外设属于非标的,而且对速度还有要求,所以fpga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而选择了这个soc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做图像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ZYNQ内部有256K的RAM 不知道这个RAM 是直接连到FPGA的还是连到 arm上的,F ...

256k是连接到ps的,但是也让pl通过hp接口访问。不过,256k是分为2块的,一块192k,一块64k,两个地址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