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的USB WIFI(rtl8192)连接不上?

楼主(2016-12-03):
最近在arm上调试wifi,开始能连接上,长时间不使用发现wifi掉线了。通过终端重新连接时出现以下信息,大概是什么原因?
Trying to associate with 20:76:93:3b:4d:e8 (SSID='SoftTest' freq=2467 MHz)
CTRL-EVENT-DISCONNECTED bssid=20:76:93:3b:4d:e8 reason=0
Authentication with 00:00:00:00:00:00 timed out.
Trying to associate with 20:76:93:3b:4d:e8 (SSID='SoftTest' freq=2467 MHz)
CTRL-EVENT-DISCONNECTED bssid=20:76:93:3b:4d:e8 reason=0
Authentication with 00:00:00:00:00:00 timed out.
Trying to associate with 20:76:93:3b:4d:e8 (SSID='SoftTest' freq=2467 MHz)
CTRL-EVENT-DISCONNECTED bssid=20:76:93:3b:4d:e8 reason=0
Authentication with 00:00:00:00:00:00 timed out.
Trying to associate with 20:76:93:3b:4d:e8 (SSID='SoftTest' freq=2467 MHz)
CTRL-EVENT-DISCONNECTED bssid=20:76:93:3b:4d:e8 reason=0
Authentication with 00:00:00:00:00:00 timed out.
Trying to associate with 20:76:93:3b:4d:e8 (SSID='SoftTest' freq=2467 MHz)

网友A:
wpa连接的wifi。按道理,掉线的话,是不会打印这些信息的吧。反正我的板子上面掉线没有任何提示;
我只能连上后,程序里面隔一会ping一下,用这种方式来判断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a连接的wifi。按道理,掉线的话,是不会打印这些信息的吧。反正我的板子上面掉线没有任何提示;
我只能连 ...

不会提示,是我看到掉线了。然后重新连接出现的信息。可能跟路由器有关系,搞不懂了。

网友A:
你是怎么重新连接的;
如果是重启应该不会出现;除非是路由器设置让你连不上;
如果没有重启,你应该先把wpa进程杀死,dhcp进程杀死,然后再重新一开始的操作

网友:
可能是wifi天线问题,接收信号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重新连接的;
如果是重启应该不会出现;除非是路由器设置让你连不上;
如果没有重启,你应该先把wp ...

wpa杀死了,dhcp没动。重启后现象一样。
换一个路由器居然就连上了。
路由器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啊,是跟路由器方案有关吗,MT7620的。

网友:
有的时候,确实跟路由器是有关系的;
我的板子,公司有一个路由器,就根本连不上;
之前,也了解过小米的手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某些网卡连不上某种路由器;是路由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自带驱动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