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第三期SMT能否贴10*20cm大小的板子?数量是否可选?

楼主(2016-12-03):
最近设计完一块大板子,准备打样,如果支持贴10*20的,我就等8号再去做,如果不支持我就不等了。

网友A:
你这个板子 大一点 小一点没有关系的.

单片最大尺寸: 600mm*320mm,  5-30片可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 大一点 小一点没有关系的.

单片最大尺寸: 600mm*320mm,  5-30片可选 ...

应该在扩展一些,最起码200片,满足小批量试验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扩展一些,最起码200片,满足小批量试验需要。

如果板子比较小, 可以使用拼板的方式间接实现更多小片,拼版后长度小于600mm,宽度小于320mm,总面积在600*320mm以内(注意:拼板方式只能是邮票孔,且需要您自己拼版).

网友:
支持提高贴片板子的数量

网友:
上海这边,小批量最低也要1000RMB起步
如果上小批量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