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LED亮的问题。

楼主(2016-12-03):
如下图充电电路。
      1、充电IC的1脚,在充电状态是低,在充满电状态是高。
      2、下图的两个LED是,充电过程亮红灯,充满电亮绿灯。
     遇到的问题是:上电瞬间,绿灯会微亮一下,拔点的时候也会微亮一下
      分析:是由于上电瞬间,充电IC初始化到1脚变低的过程中,三极管微导通导致绿灯亮。
              如果在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机串接电阻可以去掉上电瞬间绿灯闪的问题,但是充满电绿灯也不会亮,
             请问各位莫友,怎么才能在上电瞬间将保证三极管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A:
Q3 B极对地加电容,调整R12和电容的参数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 B极对地加电容,调整R12和电容的参数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试过接电容,用10K也是有。我试试RC这个参数配置。

网友B:
如果在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机串接电阻可以去掉上电瞬间绿灯闪的问题,但是充满电绿灯也不会亮,

你下拉电阻是否用的太小,或者R12减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拉电阻是否用的太小,或者R12减小试试

通过下拉电阻分压也会出现的

网友C:
这个灯不需要快速变化,所以,Q3的b极加电容,稍增大R12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不需要快速变化,所以,Q3的b极加电容,稍增大R12就可以解决的

用了一个104电容,修改R12发现还是上电瞬间会微亮。R12从10K~1M都会,明天试试减小R12会不会改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104电容,修改R12发现还是上电瞬间会微亮。R12从10K~1M都会,明天试试减小R12会不会改善。 ...

另外电容充电,当拔下USB充电的时候,电容放电有瞬间也会导致三极管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