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z8863可以接rmii的蛋骗鸡么?

楼主(2016-12-03):
我看官方资料说是3个mac,2个phy,意思是mac3只能外接phy,还是可以接蛋骗鸡的mac?
另外,我看芯片有些型号是mii接口,有些是rmii接口,是不是不通用?

网友:
Fll只能mI I

网友:
无蛋无机!!!!!!!

网友A:
rmii就是mac的phy模式,接蛋骗鸡没问题,要注意接口技巧,否则会失把米。

网友:
这芯片不错啊,正为STM32内置MAC不够发愁……这个是什么接口的啊。
还有类似的型号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ii就是mac的phy模式,接蛋骗鸡没问题,要注意接口技巧,否则会失把米。

能说说具体的技巧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技巧么?谢谢!

不好意思,记错了,RMII,不是RvMII;
不过这个片子,MII接口支持MAC模式和PHY模式,处理器端采用MAC模式,这个片子采用PHY模式,需要向处理器提供时钟,其他您在向此看了。

网友:
我用过 rmii 他作phy

楼主:
经确认,可以。没调通的原因是买成了mll,而蛋骗鸡使用的rmii接口,需要使用rll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