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USB HID(键盘)设备中增加静音或者播放等功能?

楼主(2016-12-04):
目前使用USB HID(键盘)设备可以正常发送字符,比如查表得到字符“a”对应 0x04。
但是mute(静音)应该对应什么按键呢?

网友A:
如果你的USAGE_PAGE选择是Keyboard,那么:
静音=0x7F,音量加=0x80,音量减=0x81,没有播放键

如果你的USAGE_PAGE选择的Consumer Page,那么:
静音=0xE2,音量加=0xE9,音量减=0xEA,播放/暂停=0xCD

其他的懒得去查了,你自己下载HID Descriptor Tool对照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USAGE_PAGE选择是Keyboard,那么:
静音=0x7F,音量加=0x80,音量减=0x81,没有播放键

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USAGE_PAGE选择是Keyboard,那么:
静音=0x7F,音量加=0x80,音量减=0x81,没有播放键

我的usage_page选的是keyboard但是发送音量键好像不管用,别的按键都可以。知道为什么么?谢谢

网友B:
必需用2楼的第二方法,再加一个usage 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需用2楼的第二方法,再加一个usage page

能说下第一个方法为什么不行么?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多媒体键。网上有说明。你在做蓝牙键盘?

网友(2017-01-19):
看一下usb hid usage 中的定义1.1的版本现在是。

网友:
我在墙外,刚好最近完成用于模拟飞行的stm32f407 usb hid 摇杆,资料上传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