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130稳压芯片在铝基板上不工作

楼主(2016-12-04):
我在用HT7130作稳压,焊接在铝基板上,但是稳压芯片不输出电压,输入电压是有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引脚顺序,它不是7805

网友B:
要么是器件损坏,要么是输出短路
和板材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顺序,它不是7805

引脚顺序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器件损坏,要么是输出短路
和板材质无关

把芯片竖立起来焊接就可以输出,但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C:
确定它的散热面不是和输出短接在一起的?

网友:
铝基板的结构, 是基板与铜箔之间有100um的绝缘层, 电性能与多层板相差无几, 显然问题不出在铝基板上, 否则大量的多层板也会有楼主的问题. 那么这颗器件早就被骂死了

网友:
你是用SOT89的封装把,中间散热脚搞错了连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它的散热面不是和输出短接在一起的?

确定的,我一起焊接了3块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的,我一起焊接了3块板子都是这样

测了没短路?

网友:
估计设计 问题 占了多数的可能性

网友:
看看芯片放外边会否正常,也有可能芯片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