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的变频器可否在不加pg卡的请款下使用脉冲控制

楼主(2016-12-04):
请问台达的变频器可否在不加pg卡的请款下使用脉冲控制,就像控制步进电机一样控制?

网友A:
不行的,你应该就是要实现位置控制,没有位置反馈,何来的位置闭环

网友:
你应该用伺服,或者加编码器的高端支持伺服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具体概述一下下,

网友:
不懂PG卡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用485控制呢。
双向通讯的。

网友:
485——modbus ,,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你应该就是要实现位置控制,没有位置反馈,何来的位置闭环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控制”不是合格标题,违反版规11。

如果不自行修正,会被封锁ID。 ...

请问修改标题选项在哪呢?我找了半天没找见,麻烦您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