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怎么画一个以stm32f103为核心的pcb板子

楼主(2016-12-04):
我该怎么样画出原理图,成品板子里面有很多电容电阻,不明白其中的用处。请大神解答。
还有就是过孔之类的对板子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趁着一只脚刚要踏上贼船,回头是岸

网友:
JLC买元件送stm32最小板

网友:
楼主是想拿stm32开发板练习画pcb,还是想通过画板深入学习stm32?要是想练习画板的话可以先学习下画板软件和画板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布局和走线),要想深入学习32难道非要画板???

网友:
劝楼主回头是岸

楼主:
主要是想要用stm32f103做一个小型的轮式机器人,但是现有的板子都有点大。其实我之前是做算法的

楼主:
现在还是学生啦

网友:
回头是岸

网友A:
确实 回头吧

网友:
找个开发板,对照着画

网友:
看Datasheet,然后可以参考别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 回头吧

各位前辈为什么要回头是岸,能告诉我原因吗

网友B:
1、他们看见你问那么小白的问题,知道你还没入门,可以无痛转行。
2、电工都是苦逼的,如果有更好的路子,还是不要上船为妙。
3、不是劝人做电工,不是劝人不做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他们看见你问那么小白的问题,知道你还没入门,可以无痛转行。
2、电工都是苦逼的,如果有更好的路子,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回头是岸,安卓IOS开发方是正道!

网友D:
stm32 基本上对PCB制板没什么要求,别画的太烂基本没问题
新手掌握几个地方
1.晶振线尽量短, 晶振下面除了时钟别走线,可以铺地
2.反正所有线能短则短(考验布局)
3.信号线能不穿层,尽量少穿层
4.除了高速线以外,电源线要优先保障,电源线是污染最严重的,如果随意走容易产生电磁辐射,尽量避免走成天线状或壶状
5.IC的电源端可以加些耦合电容
6.在3的前提下,信号线尽量走一层,那底层覆铜留一个完整参考平面,可以是GND   (画完后检查信号线那层的GND回路 看GND的回路的每一个管脚的电流回路是否够粗,有没有被信号线割的支离破碎)

从第一块板子开始  注意这些细节,对以后画难度大的板子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 基本上对PCB制板没什么要求,别画的太烂基本没问题
新手掌握几个地方
1.晶振线尽量短, 晶振下面除了 ...

谢谢!我是想做些硬件对底层更加了解一些,然后更有利于编程,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些实物出来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头是岸,安卓IOS开发方是正道!

条条大路通罗马,感觉做算法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