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树莓派3购买一张快速的tf卡,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6-1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额,这算是第一跟帖吗

网友:
都上class10了,我还在用class6的卡

网友:
只要不是太烂的卡,运行速度不会相差太多,用sandisk的16G普通卡,3代树莓派启动大约在15秒左右,跟一代板子比起来简直是爽的要死。

网友:
我觉得class10的速度也一般,主要是看是不是 UHS Speed Class 1 (U1)还是UHS Speed Class 3 (U3)

网友:
东芝卡挺好的

网友A:
用sandisk单反卡吧   pro系列的

网友:
上闪迪,多少预算选什么等级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卡20m/s,高速卡90m/s,启动速度肯定相差很大。

太高速的卡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以前官网推荐sandisk的卡。高速卡和低速卡启动可能就是15秒和20秒之间的区别,不用太纠结。

网友:
我用的是闪迪的CLASS10的卡。没做过对比,不清楚速度能提升多少。站长的开源项目看来是要用到树莓派的的啊!

网友:
我买的金士顿的。16G。
8G的算了,最低16G吧。

网友:
写入速度快的卡要贵一些

网友:
我用闪迪class10,貌似闪迪的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骚年,比速度!

上传截图。

以前买的,一直放手机里,用3.0的读卡器,老版没有了,现在都是新版,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卡应该是读写90,20m/s的。

跟我楼主位的90,45m/s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

差了20块

网友:
而且,16G的话这写入速度还可以,除非用32或者64的,不然慢不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卡20m/s,高速卡90m/s,启动速度肯定相差很大。

比速度的话,用emmc转接tf或sd,读写在sd50模式下稳定20MB/s,在sd100下稳定45MB/s,而且我见过上百坏掉的tf,但是真没见过一片坏掉的emmc。现在emmc 64G mlc的大概65一片,白菜价。话说我的俩平板就是直接把tf卡改成飞线连接的emmc,直接就能用。这样,俩平板一个是32g+64g,另一个改成64g+64g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C4 8G的TF卡,感觉还行

网友:
C10的写入能到45M?一会我用USB3.0读卡器试试东芝的那个,感觉够呛。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先要看树莓派3支持的tf卡最高速度等级是多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mc改装成tf卡?

给个图,开开眼界?

还木有图,因为就俩,我直接飞的线,不值得做板子。再说做TF的后面要伸出来10*10mm大小,SD的倒是可以直接嵌进去。不过要求是标准EMMC,ip6之类用的不是标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mmc改装成tf卡?

给个图,开开眼界?

TF卡是4位的SDIO接口。emmc是8位的SDIO接口,可以只用4位的模式,跟TF卡的接口定义一样的,物理转换就行。
很多人干过这事儿
http://www.cndzz.com/diagram/4234_4242/199498.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9242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比速度的话,用emmc转接tf或sd,读写在sd50模式下稳定20MB/s,在sd100下稳定45MB/s,而且我见过上百坏掉 ...

4bit模式下emmc也快很多?

网友F:
EMMC也大幅涨价了,现在苹果用的64G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两百多一片。
这是我在JD买的东芝的C10卡,32G,也是号称90M/S读取的,实际测试写入速度一般。

网友:
transcend ultimate 633x U3 tf卡之前usb3.0读卡器测试读写都有90mb/s呵呵,还是mlc颗粒的呵呵

网友:
这是从行车记录仪拆下的一个金士顿32G,也是标注C10,但是真假未知,不是扩容卡,写入速度更低。

网友:
东芝(TOSHIBA) 32GB 90MB/s TF(micro SD)存储卡 UHS-I U3 Class10 高速存储卡
我买的这个,也是给树莓派3用,送一个读卡器,69元,还行。读卡器如果没有也省不了,安装系统之类的也需要用这个。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2527938481&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3059612:N:%E6%89%8B%E6%9C%BA%E5%86%85%E5%AD%98%E5%8D%A1:a6e858fc1c44b24a0d23adc3c39ce4b7&ali_trackid=1_a6e858fc1c44b24a0d23adc3c39ce4b7&spm=a230r.1.1957635.7.ziFuKH&skuId=3424971374212    最近都好贵。。以前三星32G的四十多,现在六十多。。。这个台讯的貌似比较便宜、保底写入速度是10M/S

网友:
引用 网友E:
4bit模式下emmc也快很多?

用5.x版的,4b下写入读取稳定20MB/s。

网友:
引用 网友F:
EMMC也大幅涨价了,现在苹果用的64G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两百多一片。
这是我在JD买的东芝的C10卡,32G,也是 ...

ip上用的是苹果自己的封装,不兼容。我说的emmc好象是153还是169脚的小焊盘大颗粒的。

网友:
我用这个,挺好的

网友:
最近SD新出了一种标准 可以基本满足ANDROID SD卡内运行程序速度,不过产品可能还没有

网友G:
https://item.jd.com/1570065.html
创见(Transcend)64GB UHS-I U3 633X TF(Micro SD)超高速存储卡(读取95Mb/s 写入85Mb/s)(MLC颗粒)
一个月前买来做热备份的,测试图如下:

编辑原因:
添加商品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jd.com/1570065.html
创见(Transcend)64GB UHS-I U3 633X TF(Micro SD)超高速存储卡(读 ...

哈哈,创见忠实粉丝前来顶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jd.com/1570065.html
创见(Transcend)64GB UHS-I U3 633X TF(Micro SD)超高速存储卡(读 ...

等着挂吧。。。

网友:
刚搞了一个Pi,用着一张旧Class4的8G卡。
不知道Pi最高支持多少速度?高了速度没用。

网友:
三星16G 红色的那款可以考虑下,零下20度的工作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等着挂吧。。。

何解?这卡我用在行车记录上也有1年了,暂时还没有问题。

网友:
class10  金士顿  最近涨了20块   (某宝旗舰店)

网友:
其实树莓派只要是C10的卡你是基本上感受不出速度区别的,因为Linux会把空闲内存都用来做cache,只要不是拷贝大文件感觉不出写入速度慢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网友误以为,速度越快,就越容易损坏。

吓我一跳 ,这是唯一标明是mlc的卡,就是最大只有64G。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吓我一跳 ,这是唯一标明是mlc的卡,就是最大只有64G。

有32G的, 16G就不懂有没有

网友:
跟树莓派3一同入手的sandisk64G,215大洋,感觉好奢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何解?这卡我用在行车记录上也有1年了,暂时还没有问题。

我在狗东买过(创见卡),用了两年多坏了,在保,但已停产,结果退我原价的70%,结果能买到更快更好的,而且还有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目前为止,最高速度和比较高性价比的是:

其实树莓派真配不上这么好的卡,因为它的默认SDIO时钟是50MHz,所以理论上的最大传输速率就只有25MB/s(SDIO是4位并行传输),无论多快的卡也不会超过这个读写速度。
网上也有人将SDIO超频到100MHz,不过这样也才最多达到50MB/s,而且根据UHS-1规范100MHz时钟是需要1.8V接口电压的,而树莓派只支持3.3V,所以很可能会有不稳定甚至烧卡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25m/s的限制,那看来,以下两张卡,最合算:

东芝官方没有说28m/s,我是根据网友的实测图片。

树莓派我之前用的是Samsung EVO+ 32G,也用过OV的32G,主观使用上来讲速度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那块A20板子用的是一张几年前买的Transcent 8G,持续写入有18M,对于8G的卡来讲这个速度很不错了。
反正我现在对SanDisk印象非常差,已经坏了好多张了,以后都不敢再买。

网友:
参考看看

from
http://www.pidramble.com/wiki/benchmarks/microsd-car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andisk单反卡吧   pro系列的

单反卡?插的进去么? 印象中单反卡都是标准sd大卡。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我手上的SanDisk Extreme 16G看起来还挺有亮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何解?这卡我用在行车记录上也有1年了,暂时还没有问题。

我和同事一人买了一个32G的,都不幸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F卡是4位的SDIO接口。emmc是8位的SDIO接口,可以只用4位的模式,跟TF卡的接口定义一样的,物理转换就行 ...

这个不错!

网友:
查了国外关于树莓派3 tf存储速度的讨论,基本跟pi2的速度差不多,20M/s封顶,用UHS卡可到40M/s
http://raspberrypi.stackexchange ... micro-sd-card-speed

所以,不需要买极高速的卡

网友:
在一车机上见到这种卡,看上去像emmc,但是型号却是sd卡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和同事一人买了一个32G的,都不幸挂了

坏的是300x or 600x or 633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上面gzhuli说的25m/s, 或40m/s ?

就是UHS1 + 超频才可以到40,只有U1的卡才支持100M时钟,C10 SD卡就只支持默认的5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东芝的16G卡了。

测试了一下速度,上当了!

读卡器的问题吧,一般USB 3.0的读卡器才能超过4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提到的三种卡,都是U1的。

UHS1模式要求1.8V接口,而树莓派只有3.3V接口,所以强行跑U1模式就是超频。
虽然1.8V主要是考虑100MHz时钟下的驱动能力而不是IO耐压问题,但3.3V电平驱动100MHz也会造成功耗和发热大增,所以超频使用烧卡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本身TF卡就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和同事一人买了一个32G的,都不幸挂了

是这个颜色633X的版本吗?好像也是终身质保的,为何不换?

网友:
所有U1已上的卡都够用了,U2上去了树莓也不支持

网友:
我的sandisk 16G class10 用win32 disk imager 烧录镜像时候 显示最高速度是 15.1M每秒  一般集中在13M多 是不是读卡器不行啊

网友:
U3卡多了一排pin,Pi 能支持么?

网友:
买的金士顿读90,写45的那种

网友:
树莓派网卡速度和读卡速度都是瓶颈,等下一代吧

网友:
目前要快仍然是板载 EMMC 会快上些。

网友:
我也来发一个供参考。

三星的SDHC,黄色TF卡,标称UHS-I,实测写入22MB/s左右

网友:
三星EVO+ 32G的不错,卡不在身边。我原来测过读90M写70M。

网友(2019-08-24):
根据网友提供的测评网站:  http://www.pidramble.com/wiki/benchmarks/microsd-cards#4-model-b
树莓派4B对各种卡的数据也出来了,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一直用scanDisk的CLASS10卡,我的设备启动时,有开机动画和声音,用普通的卡会卡,启动过程中声音也断断续续,简直不能忍受。换了class10 就ok了,大概用了有上百张了。发现最近涨价了,先前16g  25元,现在差不多30元的样子。   有一张卡搞坏了,主要是经常带电插拔卡造成的。

网友:
横向对比 树莓派4B与树莓派3B+,同样的卡,基本都要一倍的提升,读取最快速度由20M左右提升到40M左右,是否能播放4K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