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的单片机为什么有几个在浮点数计算上会出错呢?

楼主(2016-12-05):
做了50块温控板有5块在PID计算部分出错,单片机型是STC12C5A60S2。为什么同样的程序有的计算会出错呢?
计算部分如下:
/*--------------------------------PID------------------------------------*/
float PIDCalc( PID *pp, float NextPoint )
{
        float xdata dError,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比例
        + pp->Integral * pp->SumError*0.01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楼主:
大神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先用固定数据跑跑,还错测测电源纹波,再错降下主频

网友B:
都是程序问题吧!符合某个条件就出错。 你能保证运算的数据完全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固定数据跑跑,还错测测电源纹波,再错降下主频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程序问题吧!符合某个条件就出错。 你能保证运算的数据完全一样吗?

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C:
程序开了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开了中断吗?

按键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bug

我也感觉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就是程序的事,但是改了好久还是一样

网友C:
试一试在浮点计算前关中断,计算完再打开

网友:
而且8位的51就计算pid的话,还是用整形运算更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在浮点计算前关中断,计算完再打开

中断会有影响吗,想不通。。

网友E:
51  做浮点,你这是要累死51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会有影响吗,想不通。。

要不要试一下1秒钟能跑多少次计算?
建议定点

PS:这个贴应该搬到         STC 1T 8051   板块

网友:
小心个别极端情况下的除零错误,我碰到过,开始以为芯片问题,查了很久才找到,太隐蔽了。另外51跑单精度浮点没问题的,解一个四元一次浮点数方程组唰………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我把计算量稍微减点立马正常了。。不过还是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  做浮点,你这是要累死51吗?

嗯嗯确实挺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