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可以做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楼主(2016-12-05):
树莓派就是一个小型电脑,可以做什么有趣的东西呢?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我感觉对于电工来说,只想到了可以做上位机

网友:
为什么树莓派突然火了

应该老早都玩烂才对

网友:
家庭物联网中心,各种家电的监测控制。智能家居主机。

网友A:
只知道有人用树莓派改成了Game Boy游戏机了。。

网友B:
我主要拿树莓派来驱动和测试TFT显示屏,SPI/DPI/DSI等接口。

网友:
看看“无线电”杂志,全是ARDUINO和树莓派做的小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拿树莓派来驱动和测试TFT显示屏,SPI/DPI/DSI等接口。

有米皮吗?

网友B:
最近正在搞米皮(mi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在搞米皮(mipi)

在树莓派上搞吗?

网友B:
是的,想通过树莓派的display那个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想通过树莓派的display那个接口。

搞好了能不能分享一下啊?我有个兄弟在搞屏,他那边应该有MIPI接口的屏,想做产品,加个屏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能不能分享一下啊?我有个兄弟在搞屏,他那边应该有MIPI接口的屏,想做产品,加个屏太贵了!{:lol: ...

树莓派的MIPI只有2-lane,只能驱动720p以下的低分辨率屏,市面上大量的廉价山寨平板高分屏都不能用,很鸡肋。
想玩MIPI屏可以考虑全志A31s(本来就很多山寨平板用它 ),支持4-lane 1920x1200分辨率。

网友E:
我觉得用树莓派做一个手持终端不错,可以加上一些无线通信的设备比如说蓝牙、WIFI等,用于很多的远程抄表、终端信息配置应该挺方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的MIPI只有2-lane,只能驱动720p以下的低分辨率屏,市面上大量的廉价山寨平板高分屏都不能用,很鸡 ...

大神,那到底买啥合适?
这两天被论坛里各种派轰炸,不知道买那个回来合适?我是纯小白。但是老板最近有要求,产品要向物联网靠拢
想弄个回来玩玩。。。

树莓派可能是比较好的,但你说全志的好像更稳定和性价比。。有否推荐?什么桔子派才59,不敢入手,其他的看到有个A20的,也叫树莓派卖309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神,那到底买啥合适?
这两天被论坛里各种派轰炸,不知道买那个回来合适?我是纯小白。但是老板最近有 ...

要学会看规格说明啊,59的根本没有引出MIPI-DSI接口呢。
你可以先买个树莓派3熟悉熟悉,上手后再买个国产的来比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学会看规格说明啊,59的根本没有引出MIPI-DSI接口呢。
你可以先买个树莓派3熟悉熟悉,上手后再买个国产 ...

请教一下,还有个叫狗骨头的Beaglebone,这个板子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还有个叫狗骨头的Beaglebone,这个板子怎么样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除了了价格外和安卓广告机主板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有人用树莓派改成了Game Boy游戏机了。。

看到了raspberry zero的影子

网友:
只能做有用的东西,做不可有趣的东西。

网友:
游戏机
下载机
机顶盒
挖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有人用树莓派改成了Game Boy游戏机了。。

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用树莓派做一个手持终端不错,可以加上一些无线通信的设备比如说蓝牙、WIFI等,用于很多的远程抄表、 ...

直接用平板搞就好了啊!

网友:
树莓派有趣的不少,有用的没几个。

网友:
一直用树莓派运行NAS,一个人用,比价稳定。

网友:
新手上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