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了一套树莓派,准备学习一下~

楼主(2016-12-05):
莫大突然开设了一个树莓派板块,让我措不及防。  因为之前看过同事也有树莓派,平时折腾时,感觉很厉害。。

也算对树莓派一直感兴趣,前两天看到莫大准备搞个开源活动,很关注。 (不知道是不是和树莓派有关 ~~~///(^v^)\\\~~~ )

看到莫大购买的图片,心里更加想搞一套回来。 so, 就入手了。

淘宝买了主板  ,但是感觉配套电源不是太好。  电源这个东西还是要靠谱一些。  所以就JD 买了电源  网线,转接线。。。

买回来业余学习折腾吧~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电源买的绿联的,  但是看到一个联想的 好像也不错。 电流2.1A 理论也应该够了。

网友A:
刚把树莓派2卖了150块钱,准备等合适时候就入三

另外你买三代,要网线做什么

网友:
怎么不买标志的红白外壳啊
还有HDMI线 前面1块9包邮的用着就安逸了,那线不错,铜芯线过磁钢检测,要啥HDMI转DVI啊

网友B:
Raspberry Pi 入手应该比较简单,单独学这个也没什么用处,关键还是看用来做什么?
我其实很好奇这个能不能和LinuxCNC做在一起,Youtube上看到过一个,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

网友:
看了很久,但自己个人没有实际的用途就一直没有买
等莫大的开源出来后再看看

网友C:
我買了這款外殼, 感覺結實和散熱都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spberry Pi 入手应该比较简单,单独学这个也没什么用处,关键还是看用来做什么?
我其实很好奇这个能不能 ...

MachineKit 開源項目

http://www.machinekit.io/

网友:
怎么都还没有玩转,就都开始考虑外壳了?。。。。。

网友:
买了一个多月,折腾PYTHON中

网友:
我也跟风了~~~买了3.5寸屏的那个套件~~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買了這款外殼, 感覺結實和散熱都好些.

要是3你就完蛋了(当然,你可以放弃无线)。这个壳子我也有一个,只能给2用,3我用的那种红白拼装的塑料壳。不过3的背面贴了散热片,稍微有点碰那个壳子(刚好那个位置有个脱模口,要自己简单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HDMI转接头可以看我上次推荐的10元白菜货,没必要买那么高级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你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楼上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你是准备跟风出套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3你就完蛋了(当然,你可以放弃无线)。这个壳子我也有一个,只能给2用,3我用的那种红白拼装的塑料 ...

沒有問題, WiFi訊號也足夠.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5453157593

网友:
跟风出一个树莓派 有需要的吗? 好的

网友:
保证能正常使用

网友F:
无图 无坐标 无价格 无版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无图 无坐标 无价格 无版本

他那是1代,估计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那是1代,估计出不了

1代估计是出不了了 都玩3代啦

楼主:
留着做个纪念吧~

网友:
我也是刚刚下单

网友:
老司机带路,已经下单。

网友H: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树莓派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树莓派能干啥

做爱 做的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問題, WiFi訊號也足夠.

没有衰减么?

网友:
看18樓透過WiFi的VNC截圖, 訊號強度還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刚把树莓派2卖了150块钱,准备等合适时候就入三

另外你买三代,要网线做什么 ...

能卖150啊,不错。我1,2,3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卖150啊,不错。我1,2,3都有

你是准备留着传代还是干嘛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这是要玩超算啊。

网友:
听说比较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要玩超算啊。

哈哈,统一回复一下,这个其实不算是跟风,早在基本一年前就在计划购买了的,实际上目前为止买了3批次了,每次20片左右,恰好那天第三批刚到手,

最后的应用是拿来组网的,类似客户端,采集信息然后上传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沒有問題, WiFi訊號也足夠.

这个就略屌了LINUX CNC
是全功能版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略屌了LINUX CNC
是全功能版本吗?

我還未試, 應該是吧!? 開源軟件, 無必要閹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還未試, 應該是吧!? 開源軟件, 無必要閹割.

我是说,本来在X86平台上运行的东西,在ARM上性能会不会有损失?
jek稳定吗?
脉冲频率可以在多少?
有没有全闭环模块?
树莓派的IO速度够吗?
等等诸多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還未試, 應該是吧!? 開源軟件, 無必要閹割.

还有就是移植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就是移植复杂吗?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載試試.

http://www.machinekit.io/

网友:
能够用来实现哪些功能???好奇

网友:
坐等各位大神开源!!!!小白围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买这么多干啥?

网友(2018-03-22):
呃,刚刚开始考虑学树莓派还是arm9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跟风入手了一堆树莓派3

这是要挖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