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不能到处bom表

楼主(2016-12-05):
使用的是最新的AD15版本,到处bOM表出错,我选择了英文路径同样报错

网友:
还在用AD6.9。。导出都木有问题。

网友:
最新的是AD17  旧一点的AD16  都没有此类问题,请检查自己设置对不对,不行换版本试一下,在别的论坛里有人说元件库里用了不常用的字符串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请试一下。

网友:
到处BOM表? 你想哪里有BOM表,原理图PCB上都放满BOM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