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个红外接收管连到同一个IO上如何判定哪个触发了?

楼主(2016-12-05):
有看到一个设计,将多个红外接收管一端接地另一端同时 连接到mcu的同一个IO上面了,
想请问下这样是如何判定是哪一个接收管接收到光被触发了?如果多个接收管同时触发了 ,
该如何准确检测到?谢谢

网友A:
不可能吧,或许人家只是为了增加接收面。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光电管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B:
难道是载波频率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载波频率不同?

一个IO怎么实现区分不同载波的信号?我也觉得是为了增大接收面 。
红外接收管接收流程一般为:IO外部中断->开定时器  在定时器里周期(根据预设的波特率设定)扫描IO电平状态->移位。
想不到如何区分不同载波的信号,因为红外接收管->mcu无关载波频率,只跟波特率有关

网友D:
正碰到这个问题,  如果, 需要接收几路信号(时间随机), 只有一个引脚,  技术上有没有解决方案,可外扩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IO怎么实现区分不同载波的信号?我也觉得是为了增大接收面 。
红外接收管接收流程一般为:IO外部中断 ...

我也想了好久,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我仔细看了电路确实是这么用的,确实用的光电三极管,两个脚一端接地,另一端多个接收管连到一起接到了mcu的某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或许人家只是为了增加接收面。

这个绝对不是为了增加接收面的,因为每个接收管是像连接一个按键那样来用的,就好比时需要在任一时刻检测到
任一个按键按下了,另外还必须要有能检测到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碰到这个问题,  如果, 需要接收几路信号(时间随机), 只有一个引脚,  技术上有没有解决方案,可外扩 ...

你这个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E:
电梯光幕上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不是为了增加接收面的,因为每个接收管是像连接一个按键那样来用的,就好比时需要在任一时刻检测 ...

敢不敢爆个照片和原理图

网友F:
数据包里面包含有ID信息,根据ID号不一样来区分。

网友G:
什么产品会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包里面包含有ID信息,根据ID号不一样来区分。

应该没有什么ID或者数据包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产品会这样用?

键盘,代替按键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不敢爆个照片和原理图

这个是我稍微改了下线路之后的图片,网络就是这样了,那个电阻是上拉电阻,每组右侧是发光管,左边是接收管,
这个用法是见倒别人用在一种键盘上的,用来代替按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稍微改了下线路之后的图片,网络就是这样了,那个电阻是上拉电阻,每组右侧是发光管,左边是接收 ...

发射管是不是一个IO一个。
这种就是红外对管吧,分时发收,检测中间是否有隔断(障碍物)的吧。
幸亏你发了图,不然还不猜死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管是不是一个IO一个。
这种就是红外对管吧,分时发收,检测中间是否有隔断(障碍物)的吧。
幸亏你 ...

不是一个IO控制一个灯,灯整体是矩阵的,因为有很多个灯,
这就好比是一个特殊的按键,当按下后隔断光路的障碍物会打开光路,从而检测到,然后出发,
因为是有两个键甚至多个键同时按下去的情况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一个分时检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IO控制一个灯,灯整体是矩阵的,因为有很多个灯,
这就好比是一个特殊的按键,当按下后隔断光路 ...

和矩阵按键原理一样,就是换成光感应头。怎么不能分时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矩阵按键原理一样,就是换成光感应头。怎么不能分时扫描。

你的意思是灯可以分时扫描点亮对吧?那请问是如何知道是哪一个接收到了?
如果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时候,如何检测出来?

网友:
灯整体是矩阵的,那么就能控制同一时刻只亮一个灯了,根据硬件就能知道是哪个位置的了,当然也支持多个按键同时按下

网友H(2018-06-22):
我也看到一个 将四个红外接收管7X44S 接到了一个IO上   是不是有总线型的接收管  还是 为了增大接收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梯光幕上用的吗?

看到别人用在机械键盘上面的,用光的通断来代替机械按键的,不过我只是看到他们的layout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最终是否做出来了样机,我感觉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看到一个 将四个红外接收管7X44S 接到了一个IO上   是不是有总线型的接收管  还是 为了增大接收面积?

用在键盘上的,不是为了增加接收面积,是为了检测到哪一个按键按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到别人用在机械键盘上面的,用光的通断来代替机械按键的,不过我只是看到他们的layout是这样做的,不知 ...

如果发射管是列控制的,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发射管是列控制的,可以实现。

如何按键同时按下去呢?键盘里的多键无冲,如何检测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按键同时按下去呢?键盘里的多键无冲,如何检测出来呢?

同时不代表分毫不差。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何按键同时按下去呢?键盘里的多键无冲,如何检测出来呢?

这和普通的矩阵扫描键盘一个道理,逻辑上优于普通的按键矩阵,消除了矩形中三键同时按下的缺陷。
要考虑按通时间,键盘数量,和光电对管的开关速度,合理分配扫描时间。

你每列发射管的发光时间远小于按通的保持时间,不就可以判断同时按下的键了。
具体请查阅扫描键盘的原理。

网友J:
一个接收管对应一个发射管,扫描点亮发射管就是在扫描接收管,用简短的文字来说明么,不用巴拉巴拉讲一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和普通的矩阵扫描键盘一个道理,逻辑上优于普通的按键矩阵,消除了矩形中三键同时按下的缺陷。
要考虑 ...

大概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接收管对应一个发射管,扫描点亮发射管就是在扫描接收管,用简短的文字来说明么,不用巴拉巴拉讲一堆啊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普通红外接收管可以像楼主样用
但是一体化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