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系统支持触摸功能不?淘宝有7寸HDMI触摸的屏卖

楼主(2016-12-05):
最近论坛里淘宝树莓派,重新燃起玩树莓派的激情。家里有个树莓派2B的,放很久了。

网友A:
我买了一片7寸的,好像200多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片7寸的,好像200多元吧,

触摸功能好用不

网友:
触摸功能通过usb连接,我就弄了一次就灰了,这两天拿出来看看。

网友B:
当然支持触摸的,触摸有电阻式触摸和电容式触摸这2种。
触摸硬件的连接方式有SPI,I2C,USB等,只要系统加载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触摸定位差不能细小控件,在屏有限要细微控制时插鼠标

网友:
用过waveshare的那个7寸电容触摸屏,在raspbian+LXDE环境下一般,响应慢或者干脆不响应,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不过同样的硬件接在windows 10的笔记本上体验堪称完美,反应灵敏,多点触控什么的也支持。

网友:
我用手机或平板连接PI,最近还在考虑要不要直接买个24或27寸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支持触摸。
淘宝很多。

很多都是山寨微雪屏,微雪新版的屏用IPS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支持触摸的,触摸有电阻式触摸和电容式触摸这2种。
触摸硬件的连接方式有SPI,I2C,USB等,只要系统加 ...

带触摸功能的HDMI上的屏呢,还要装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触摸功能的HDMI上的屏呢,还要装驱动?

HDMI显示无需驱动,但触摸一般是USB接口的,要装驱动后才能用的。
系统还得要装触摸校准软件的,首次使用前需校准,不然触摸不准的。

网友:
校准软件一般是安装xinput_calibration.deb

网友:
我的是B+刚才看了一下cpu是三星的。屏是七寸的270元吧。

网友(2017-11-19):
这个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