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老认为树莓派使用TF卡就不可靠,大疆的飞控数据就是存放在TF卡上的

楼主(2016-1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有震动的,还是需要打胶固定,能压紧一点更好。曾经用过的IC插座时间长了接触不好,触点好才是真的好。
歪楼,我接触到的,树莓派,esp8266,还有新塘的N329xx都可以串行flash启动,这个真是大爱。

网友A:
看来还真没有那种焊接专用的TF卡,曾想不用卡座直接焊问过厂家,答没有,要不直接用芯片。。。

觉得这个是存放规划的航线,航点,返航点什么的。

网友:
这个是数据记录的,不参与飞控过程

网友:
看见特斯拉用的nvidia的车载的卡,居然是pcei接口的卡,螺丝固定的,震动什么都应该考虑了,好的接插件应该是禁得住时间和震动考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记录图像和录像的还有另外一张TF卡。

数据记录,比如经纬度高度,各个角速度等,类似黑匣子

网友:
这张卡不是用来存放程序的,只是用来存放运行日志的,而且打胶加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真没有那种焊接专用的TF卡,曾想不用卡座直接焊问过厂家,答没有,要不直接用芯片。。。

觉得这个是 ...

那种叫emmc,和sd卡接口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真没有那种焊接专用的TF卡,曾想不用卡座直接焊问过厂家,答没有,要不直接用芯片。。。

觉得这个是 ...

焊盘做成TF卡那样然后直接刷锡膏焊估计也行,不过这样还不如用eMM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真没有那种焊接专用的TF卡,曾想不用卡座直接焊问过厂家,答没有,要不直接用芯片。。。

觉得这个是 ...

论坛里面看到一种带BGA焊盘的TF卡

网友E:
树莓派 经常坏TF已经成常识了...

网友:
像车载GPS防盗定位,里面装有SIM卡的,插座跟TF卡类似的,一样是工业应用。
当然插座得要选好的,普通的跟能工业应用的价格也差很大的。

网友F:
卡有工业级的,但是太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cpu,内存,都不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armok 内部的 tf卡。  dji故意这样设计的。  他存放的是 飞行 log 信息。 而非 程序。

log信息 可以记录 飞行的 轨迹。  dji 故意这样设计 是 为了   炸鸡后 警察能第一时间找到 起飞 地点。

网友:
我觉得和卡没关系,主要是卡座

网友H:
印象中汽车的记录仪不都是存储到TF卡里?汽车那么颠簸也没见读写出问题,我的100多块钱的便宜货记录仪,也就锂电池失效出现过读写错误,换个锂电池继续服役。

网友I:
SLC的TF卡还是不错的,而且不同控制器里面的程序也有区别,我也设计过产品在用TF/SD,没那么不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cpu,内存,都不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所以电脑内存要经常拔出来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G:
armok 内部的 tf卡。  dji故意这样设计的。  他存放的是 飞行 log 信息。 而非 程序。

log信息 可以记录 ...

炸鸡后JC要管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LC的TF卡还是不错的,而且不同控制器里面的程序也有区别,我也设计过产品在用TF/SD,没那么不堪了。 ...

现在的TF卡全是TLC的,数据丢失和坏卡一般全盘写满随机数几遍必挂。MLC的还好一些,但是也不顶用。
MLC的EMMC才是目前比较稳定的,至少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坏EMMC的,但是天天见坏TF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ssd大部分使用TLC的,很频繁的读写,也很少见到有坏的。

我靠,你拿SSD跟TF卡比,就跟拿坦克跟桑塔纳比一样,能比吗?
SSD有大缓存,有强纠错,有复杂的写入均衡(三棒的840EVO据说就做到了每8KB纠错128bit)。TF卡呢,TLC通常读速度比较快,但是写速度慢入蜗牛(我手里有俩U盘,一个写30MB/s,另一个写只有12MB/s,一个MLC,一个TLC)。TLC的那个放个把星期不用,数据就开始有坏的。至于记录仪用的记视频的,就算坏几MB也无所谓,所有的视频编码都能自动复位,顶多出现几块马赛克。
有一系列真实的例子,840EVO放置两周到一个月再通电,读掉速非常厉害。放小半年通电开机,基本上要好几次才能启动起来(温度升上来前要蓝屏好几次)。TLC还是不靠谱。至于写入寿命,那只是个伪命题——你一直在通着电,它的数据保存期始终就长于断电状态。840EVO能写入1000PE,但是那些评测的敢不敢断电一个月再测读数据?我可以保证连1/10的数据都读不出来了。
SSD靠的是超大的写入缓存,及非常强的写入均衡算法保证的性能和寿命。SD卡里面说白了,一个ARM9到ARM11的小核,几十KB缓存,读写均衡和纠错能力不会很强了,否则发热量和速度都是大问题。尤其是TLC的,极易挂。你到二手东里面看看销量第一的TF卡,看返修率高不高。EMMC我不知道为什么比TF卡快得多(甚至能接近SSD的随机读写),但它至少算法比TF卡牛B的多。目前几大厂商纷纷停产TLC的EMMC,这绝对有背后的意义(目前市面上比较多的5.0和5.1的EMMC都是MLC)。128G的IP6S不也爆卡机重启不稳定丢数据的现象么,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苹果也已经停产128G的IP6S了。
TF卡想要保证寿命,一是尽量不要经常断电,二是尽量保证足够的安全空间,现在的TLC满盘写几遍基本就在挂掉的边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有工业级的,但是太贵

松下的工业级很有名

网友:
U3快
32G的可以做到读95写90

网友:
引用 网友C:
U3快,还是U1快?

U3,记得U3是写入速度大于30MBps,不过很多标了U3的并达不到
U1基本等于C10

网友K:
连洛克希德马丁的kestrel无人机飞控都用tf卡作为数据记录仪
http://www.lockheedmartin.com/us ... trel-autopilot.html
。。。
另外好像这个飞控的出口管制比较宽松,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土豪买来用用。

网友:
我的有一张是记录飞行日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多少钱?

洛马官方网页上只有contact us这个询问报价的链接,没给出具体价格,Google只能找出一些之前的讨论
比如这个的2楼:
http://www.dronevibes.com/forums ... v3-0-for-vtol.2763/
单单飞控本身就8500美元。
另外光是看板子上那几个陶瓷封装的陀螺仪就不便宜,外加双气压计和那么多连接器,肯定是符合一定标准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做成TF卡那样然后直接刷锡膏焊估计也行,不过这样还不如用eMMC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热风枪吹就能焊接好,当然也可以电烤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我今天贴出的就是U1,写45m/s,读90m/s。

现在的厂商都玩文字游戏,写速度高,实际上标的是峰值写入
平均写入很一般般

仍旧维持一分价钱一分货,两毛价钱两分货,三块价钱三分货的市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连洛克希德马丁的kestrel无人机飞控都用tf卡作为数据记录仪
http://www.lockheedmartin.com/us/products/pr ...

图上的接插件叫什么,和DB9有点像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图上的接插件叫什么,和DB9有点像的那个

应该也是一种D类型的接口吧,可以起digikey照着图找找
https://www.digikey.com/product- ... -centronics/1443099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TF卡全是TLC的,数据丢失和坏卡一般全盘写满随机数几遍必挂。MLC的还好一些,但是也不顶用。
MLC的 ...

市场上普通的不是SLC的,厂家有,我们批量再用。比市场那种贵很多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汽车的记录仪不都是存储到TF卡里?汽车那么颠簸也没见读写出问题,我的100多块钱的便宜货记录仪,也 ...

读写错误是锂电池挂了?我的记录仪最近老是找不到卡,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锂电池不行了。2年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市场上普通的不是SLC的,厂家有,我们批量再用。比市场那种贵很多很多

是啊。不是贵一倍两倍,最关键的是全是定制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U3快,还是U1快?

应该是U3快,

UHS-I
UHS stands for Ultra High Speed. SDHC and SDXC products that are UHS-I enabled offer bus-interface speeds, 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oretical data transfer speeds of up to 104MB/s, four times faster than the previous possible transfer speed of 25MB/s. (UHS enabled host device required to realize the higher performance.) Cards supporting UHS-I are fully backwards-compatible in non-UHS hosts, although performance in non-UHS hosts will be limited by the host's bus-interface capability.

UHS-II
UHS-ll is the latest and fastest SD card interface available to communicate to camera/camcorder hosts and to computers with maximum bus interface speeds up to 312MB/s. Cards supporting UHS-ll are fully backwards-compatible in UHS-l hosts, although performance in UHS-l hosts will be limited by the host's bus-interface capab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品牌不是峰值的?

就怕吹牛到峰值都测不出来。

U1保证不低于10MB/s的持续写入速度
U3不低于30MB/s

如果想奢侈一下,可以把UHS-II的卡当做UHS-I用,可以发挥出设备的极限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U3快,

UHS-I

U1和U3指的是
UHS-I Class1 和 UHS-I Class3

UHS-II在硬件上是不同的,在UHS-I的基础上加入了两对差分线
类似于USB3.0和USB2.0的关系
传输速度有质的提升

当然价格也是

网友:
好像也支持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读写错误是锂电池挂了?我的记录仪最近老是找不到卡,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锂电池不行了。2年了都。 ...

你把电源断了直接量锂电池电压吧,锂电池失效的话,在你关闭车载电源时候,相当于读写中突然断电,锂电池又没法后补供电,就容易数据错误。不知道锂电池放在那个位置天天晒,夏天可能车内70度以上,是不是容易坏的主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记录,比如经纬度高度,各个角速度等,类似黑匣子

是的大疆基本是以这个来判断是自己摔机还是飞手失误。

网友:
SSD长时间存放掉数据已经被证实是担心过度了,一般是几年没问题的,使用频率不高的,存储数据不满的,10年都可以~

网友:
可靠系数会越来越好

网友:
作为系统文件光读的话对寿命影响很小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焊盘做成TF卡那样然后直接刷锡膏焊估计也行,不过这样还不如用eMMC了。

能过回流焊高温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市场上普通的不是SLC的,厂家有,我们批量再用。比市场那种贵很多很多

你好,你提供厂家吗?我产品在批量使用TF卡。

网友:
现在3D nand快批量上市了    SLC也该降价了

网友P:
很多时候是断电造成文件系统损坏。做成只读文件系统要好很多

网友:
被疆域骗了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很多时候是断电造成文件系统损坏。做成只读文件系统要好很多

我也觉得很大情况可能是因直接关机或意外断电造成文件系统损坏。我习慢嵌入式中系统分区平时做只读,其它数据放另外读写分区。现在linux主线已经有overlay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你提供厂家吗?我产品在批量使用TF卡。

创建或者ADATA都可以,记住一定要SLC的。当然贵很多。

网友:
我上次拆了一枝点语音读笔,结果你猜里面一张4g的打了胶的SD卡+语音单片机+光学识别

网友:
JC造成的炸鸡JC当然要管啦

网友Q:
三星、东芝、金士顿原厂供货,一开始用这种戳TF卡的 形式保存系统,出货10W台以后,售后客诉超过千分之三,无规律的系统无法正常启动,然后果断淘汰这种方案,换成emmc,当时用TF卡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EMMC有哪些可靠的购买渠道?

网友R(2017-02-20):
引用 网友Q:
三星、东芝、金士顿原厂供货,一开始用这种戳TF卡的 形式保存系统,出货10W台以后,售后客诉超过千分之三, ...

入手树莓派3B 和 香蕉派M2 各一片 ,2个多月。。。用的原来(2-3年前吧)的老手卡和照相机里的卡,都是没名的渣牌。。 系统格过、刷过3-4次,目前还未任何 读写问题。

不过,每次关机都是 sudo shutdown -h now .....

因为,以前用Linux做服务器,随意按电源关机的教训狠多,养成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入手树莓派3B 和 香蕉派M2 各一片 ,2个多月。。。用的原来(2-3年前吧)的老手卡和照相机里的卡,都是没 ...

从概率论上讲你那两片,根本就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过回流焊高温吗?

我用东芝的卡焊过,风枪吹上去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汽车的记录仪不都是存储到TF卡里?汽车那么颠簸也没见读写出问题,我的100多块钱的便宜货记录仪,也 ...

汽车记录仪不是存在tf卡里 我们公司原来的产品是纯在spiflash里,插入tf卡,或u盘自动转存进去

网友(2017-04-23):
实际上内存卡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读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断电或者啥的,树莓派极有可能就开不了机了....
当然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重新装系统,这个对于某些需要拿树莓派当数据库服务器的来说就需要时刻做好备份

网友(2017-05-24):
引用 网友E:
树莓派 经常坏TF已经成常识了...

同意,现在启动需要人工干预了,出现读写块错误。原来的TF 为手机上的K开头的TF卡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