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集成光纤输入模拟输出的芯片方案?

楼主(2016-12-05):
光纤输入,也就是芯片带SPDIF输入,直接模拟信号输出的芯片方案!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数字接收芯片+DAC芯片分体的方案!这种方案虽然自由度高,性能好,但是集成度低,两个芯片的成本也比较高!请教下大家有没有SPDIF输入,模拟直接输出的集成单片芯片?

类似的芯片有飞利浦的UDA1351 这种单片芯片。但是这个芯片太老了,已经停产很久,不合适用在产品上! 求其他有没有这种SPDIF输入,模拟直接输出的集成单片芯片?

楼主:
真的很难找?难道市场没有这种需求吗?

网友:
ES9018这个就可以

楼主:
这个绝对好!但是成本太高咯!有廉价一点的吗?

网友:
用得最多的就是spdif转i2s的芯片卡了 如果要转模拟需要加一个d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好!但是成本太高咯!有廉价一点的吗?

有手机的版本,但是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手机的版本,但是没资料

是es9018k2m  吧? 这个芯片也很贵啊?成本太高!有没有便宜点的?

楼主:
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