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达公3锁死手柄断

楼主(2016-12-05):
中午手贱,不到2年的美利达公3  前叉拨不动,用力一坂,锁死手柄就断了
质量还是人品问题,这个要怎样修,是否要换前叉?

楼主:
添加图片

网友:
塑料的还用这么大的力,换铁的吧。

网友:
用锉刀搓成方形,,下次带把扳手套上去转动,,,

楼主:
把大拇指也割伤了, 应该是的那个前叉有问题,别人的很好转动,很松,我的转不动

网友A:
这个盖子好像三拓的前叉啊,XC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盖子好像三拓的前叉啊,XCT么?

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是15款的

网友:
肯定人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是15款的

趁机换个好点前叉吧

网友:
线坏了,和线一起换了,也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B:
趁这个机会换个好的前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这个机会换个好的前叉

推荐下啊

网友:
换好一点的没必要,公3的价格也只能买一个好的前叉。
网上买个线控前叉,在本地花钱找个自行车专卖店换上就好了。
淘宝店铺 天津单车苑,这个店铺卖的东西比较靠谱,好像也是全国网上最大的一家店了。

网友C:
说实话,线控很少用到,一般都是开着避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线控很少用到,一般都是开着避振的

是的,我骑差不多2年了才第一次调,结果就调不动了,周末找工具
自己试试看,实在不行TB再买个.

网友:
看那俩生锈的螺丝,LZ一定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