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FLASH 操作疑问

楼主(2016-12-05):
我现在用boot烧完应用程序之后,发现Flash读写全部失效,但是单独烧应用程序就没问题!
请教各位!是不是prm文件设置原因?

楼主:
   在boot里面吧Flash擦写之后,再次读写就出问题? 没理由啊!而且我boot和app的Flash地址 一点都没冲突!

网友A:
看一下Boot中的Flash配置字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Boot中的Flash配置字是不是不对啊!

  是flash写保护了,地址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lash写保护了,地址被保护了!

猜也是那里出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