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等级的树莓派: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楼主(2016-12-05):
主要特点是:
  • 是用eMMC替代了TF卡
  • 对外接口全部改为金手指

由树莓派官方推出,官方的数据手册上分为三个版本:
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CM1)
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3 (CM3)
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3 Lite (CM3L)

数据手册对于温度范围的说明: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of the module is set by the lowest maximum and highest minimum of
any of the components used.

The eMMC and LPDDR2 have the narrowest range, these are rated for -25 to +80 degrees Celsius.
Therefore the nominal range for the CM3 and CM3L is -25C to +80C.

目前淘宝上只能找到CM1(核心板价格200出头),找不到新版本。

根据新闻,CM3年底上市: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3 to be launch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used in NEC displays.
http://www.cnx-software.com/2016 ... ed-in-nec-displays/

网友:
第2张图是定制的内存条吗?

网友A:
这内存条接口看着都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内存条接口看着都不靠谱啊

军品很多都是这种接口

网友:
第二张图就是核心板。。

网友:
物联网的intel和微软

网友:
这种不想用。说它是个核心板吧,接口做成这样;成本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内存条接口看着都不靠谱啊

核心板 ,很靠谱,边上有固定孔的,螺丝固定之后非常可靠

网友:
接口成本是高了很多。

网友:
-25不算工业级吧. 这温度范围南方没问题, 北方就翘翘了.

网友:
这种接口很可靠的,奥迪全液晶仪表里面也是这样的,成本有点高的。

网友:
这种接口,以前的路由器也有在用。

网友:
挖槽,这下有的玩了,总比一般的核心板搭强

网友:
以前主芯片不支持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