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四轴,对数学模型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6-12-05):
如题
跟着别人家的论文研究了半天的matlab和simulink仿真,但是卡在数学模型和PWM上了
我想用PWM来控制电机转速,但是别人家数学模型里的输入好像都不是电压而是升力什么的
然后我又接着查……找到了一个用电压的
但是完全搞不明白他是怎么从上一步跳到下一步的,这里说的电压与力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
我一开始就是想用kv*电压来算这里的这个转速,然后再算升力
然后就看见有个资料说kv指的是空转转速,把桨上去以后的转速是不一样的

求大神指导一下orz

网友:
楼主你好,方便一起吃个饭吗

网友:
楼主你好,方便一起看个电影吗

网友:
楼主你好,方便一起吗

网友:
楼主你好,方便一起探讨吗?

网友:
楼主你好,方便一起聊个天吗

网友:
?吗影电个看起一便方,好你主楼

网友A:
楼主你的图里说了,电压和升力是线性关系,在这种假设下,这个系数是可以标定(实际测量)出来的。
下面有一个参考链接,怎么通过测量来得知PWM和升力之间的关系的:
Measuring propeller RPM:
https://www.bitcraze.io/2015/01/measuring-propeller-rpm-part-1/
https://www.bitcraze.io/2015/02/measuring-propeller-rpm-part-2/
https://www.bitcraze.io/2015/02/measuring-propeller-rpm-part-3/

PS:楼主女朋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里说了,电压和升力是线性关系,在这种假设下,这个系数是可以标定(实际测量)出来的。
下面有 ...

哦哦哦谢谢~原来如此
PS楼主木有女朋友……

网友:
楼主你好,方便一起聊个天吗,然后研究一下做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