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个家庭影院,有没有投影仪推存?

楼主(2016-12-06):
想组个家庭影院,有没有投影仪推存?
5000左右的。 一万以上太贵了,目前消费不起。

网友:
日本的牌子还好吧

网友A:
5000可以买个超级大的电视了,要投影仪搞毛啊

网友:
5K上1080P,估计没几个选的。我买的NEC 720P,3K多一点

目前距离限制投的70+寸,蛮爽的

网友B:
我还以为你要组个家庭

楼主:
爱普生(EPSON)CH-TW5300 家用 全高清 投影机(3LCD芯片 2200流明 1080P分辨率)   上次黑色星期五3200没抢到。
明基(BenQ)W1070+ 家用 全高清 投影机(DLP芯片 2200ANSI流明 1080P分辨率)

网友C:
家用不太爱投影~~

1、客厅宽敞明亮透气,白天亮度不够的,别跟我说拉窗帘,开空调~~
2、风扇,吵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可以买个超级大的电视了,要投影仪搞毛啊

不一样的, 那投影仪早灭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不太爱投影~~

1、客厅宽敞明亮透气,白天亮度不够的,别跟我说拉窗帘,开空调~~

家用高档点的噪声还是很小的。

网友:
在家用过一款,epson的,貌似,效果不好,建议还是去实际体验一下

网友:
日货3LCD的都行

网友:
不要买D什么P的,颜色差,要买ccb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用不太爱投影~~

1、客厅宽敞明亮透气,白天亮度不够的,别跟我说拉窗帘,开空调~~

看投影就是要拉窗帘才有气氛。去电影院不也是这样么。

喜欢透气看就相当于看广场露天电影,没意思。

看来你需要电视,不需要投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普生(EPSON)CH-TW5300 家用 全高清 投影机(3LCD芯片 2200流明 1080P分辨率)   上次黑色星期五3200没 ...

2200LM亮度稍微有点低,白天效果不太好。而且灯泡寿命不太好。

最好找商用、教育系列里面的机型,亮度高,散热好。在家用低亮度时效果也非常棒,而且低亮度下寿命很长。

建议最好买6-8K价位的。各方面都比较好。

我用的东芝投影已经用了8年多了,才换了一次灯泡。除了分辨率有点落伍以外其他都挺好。
我的就是教育机,高亮度。白天除了有阳光直射时效果差以外白天都不用遮挡。晚上开着大灯也一样看。
当然要好效果还是白天拉窗帘晚上开个小灯就行了。(我直接在白墙上看的,用幕布亮度对比度和颜色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爱普生(EPSON)CH-TW5300 家用 全高清 投影机(3LCD芯片 2200流明 1080P分辨率)   上次黑色星期五3200没 ...

另外BENQ的就别买了,十分容易坏。主要原因是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投影就是要拉窗帘才有气氛。去电影院不也是这样么。

喜欢透气看就相当于看广场露天电影,没意思。

的确,对比之下,选择了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BENQ的就别买了,十分容易坏。主要原因是散热不好。

我家把两落地窗帘一拉,非常适合看电影。搞个150寸就行了。
再弄个好音响,专门看电源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把两落地窗帘一拉,非常适合看电影。搞个150寸就行了。
再弄个好音响,专门看电源那种。

150吋。。。。。你家够大啊。我觉得100吋眼睛就不够用了。后来都是调小了看的,不然看电影太累,有种在第一排看的感觉,不喜欢。不过大尺寸看3D还是挺爽的。

网友E:
我的ACER 6510BD, 1080P,3D,国标3000流明
配的120寸16:9红叶幕布,非常爽!
京东4900
音箱配的是JAMO C605+S403 (5.0)目前没配低音炮6500
功放有两个,YAMAHA RX-477(5.1)-2800RMB,天龙 AVR-X1100(7.1)-2880RMB,都有DTS-MA解码,感觉YAMAHA的好点。
目前天龙 AVR-X1100(7.1)闲置中。

我这套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全套大约15000.
------------------------------------------------------

宏碁(acer)H6510BD 高清家用投影机(3D 无屏电视 1080P)
https://item.jd.com/795889.html

品牌        Acer宏碁
型号        H6510BD
颜色        白色
材质/工艺        外壳树脂成型件
类型        家用型
投影画面尺寸        40-300英寸
推荐画面尺寸        120英寸
国标亮度(ANSI流明)        3000
标准分辨率        1920X1080dpi
兼容最大分辨率        WUXGA (1,920 x 1,200)
对比度        8001-10000:1
投影光源        超高压汞灯泡
显示技术        DLP
是否支持2D转3D        Y
灯泡寿命        6001-8000小时
-----------------------------------------------------

雅马哈(Yamaha)RX-V477 家庭影院 音响 5.1声道AV功放机 USB接口/网络功能/支持3D
https://item.jd.com/1152119.html

主体
品牌        雅马哈
型号        RX-V477
影院种类        有线
产品类别        功放/低音炮
音响
总功率        135W x 5(JEITA、1 kHz、10% THD、6 Ω)
声道系统        5.1声道
支持解码        Dolby TrueHD、DTS-HD Master Audio等
播放功能
USB        有
USB支持音频格式        WAV(仅限 PCM 格式)、MP3、WMA、MPEG-4 AAC、FLAC、ALAC (Apple Lossless Audio Codec)文件(仅 1 或 2 声道音频)
端口
机身接口        HDMI、USB、模拟音频、光纤、同轴、复合视频、分量视频、低音炮输出、耳机、YPAO MIC
机身输入        HDMI、USB、模拟音频、光纤、同轴、复合视频、分量视频
机身输出        HDMI、复合视频、分量视频、低音炮输出、耳机
麦克风        不支持
---------------------------------------------------
天龙(DENON) AVR-X1100WSP 家庭影院 7.2声道(7*175W)AV功放 支持4K超高清/蓝牙/WI-FI? 银色
https://item.jd.com/1317938.html

品牌        天龙(DENON)
型号        AVRX-1100W
颜色        银色
影院种类        有线
产品类别        卫星影院
音响
信噪比        98dB(IHF-A 加权,Direct(直接)模式)
声道系统        7.2声道
功率范围        1000w以上
支持解码        DOLBY TRUEHD/DOLB PRO LOGIC IIZ/Dts-HD Master Audio等
播放功能
USB        1个(前面板)
USB支持音频格式        WMA,MP3,WAV,FLAC,ALAC,DSD,AIFF,MPEG-4 AAC
端口
机身接口        网络接口 1个,FM\AM 1个,
机身输入        HDMI接口 6个,复合视频 2个,光纤接口 2个,模拟音频 2个,USB 1个,
机身输出        音箱输出 7个,有源低音炮 2个,HDMI接口 1个,复合视频 1个,耳机 1个
---------------------------------------------------
丹麦尊宝(JAMO) C605 2.0声道木质无源家庭影院主音箱/落地箱/HIFI音箱/音响 (暗苹果色)
https://item.jd.com/3678506.html

品牌        尊宝(Jamo)
型号        C 605 主音箱
颜色        暗苹果色
影院种类        有线
产品类别        立柱影院
音响
总功率        140W
信噪比        89
功率范围        140W-200W

-----------------------------------------------------
丹麦尊宝(Jamo)S403 HCS 2.1声道无源中置环绕套装 家庭影院 音箱/音响 (暗苹果色)
https://item.jd.com/665881.html

品牌        尊宝(Jamo)
型号        S 403 HCS 2 中置环绕音箱
颜色        暗苹果色
影院种类        有线
产品类别        卫星影院
音响
总功率        120W-200W
功率范围        100—199w
材质
机箱材质        高密度板

网友F:
投影机为啥不选极米H1?

网友:
还是电视吧,投影家庭用真的不行

网友G:
买个短焦,背投的,,。。。

不过投影仪真不实用,一年看不了几次

网友H:
不喜欢投影的雾蒙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投影机为啥不选极米H1?

900流明的就是玩具,还敢叫投影?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喜欢投影的雾蒙蒙的

那是你没买到好的投影。或者没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买个短焦,背投的,,。。。

不过投影仪真不实用,一年看不了几次

我现在天天看,昨天晚上和儿子重温《环太平洋》,1080P+3D+DTS-MA,不是一般的爽。
节目源46G蓝光,有条音轨还是7.1的,不过没有7.1的箱子。只好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天天看,昨天晚上和儿子重温《环太平洋》,1080P+3D+DTS-MA,不是一般的爽。
节目源46G蓝光,有条 ...

上面几楼的没有感受过是想象不出来的。
问下ACER 6510BD能侧投吗? 我想放在沙发旁边。懒的装机架了。

网友:
用带抗光屏的那种激光投影电视应该不错,珠海航展展出的中航上电公司的国画系列好像凤凰网有报道,老总是我同学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几楼的没有感受过是想象不出来的。
问下ACER 6510BD能侧投吗? 我想放在沙发旁边。懒的装机架了。  ...

同问可以侧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要组个家庭

哥们过粪了啊,人家明明是组个家庭影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几楼的没有感受过是想象不出来的。
问下ACER 6510BD能侧投吗? 我想放在沙发旁边。懒的装机架了。  ...

没试过,不过梯形校正的余量还是有限的。

网友:
耗电大不?

网友:
关注一下,也买个看电影

网友:
我给楼主介绍一个吧,我正在用的,一年多了,清晰度足够,价格便宜,3d效果也很好(快门式),平时看电视,看电影,玩xbox都很爽,我投3米多,100寸宽屏,牌子是奥图码,我网购的,不到4000.确定是我觉得时间长了风扇声音有点大,可能灰大了,需要清理;再一个缺点是,用习惯了,再看别家的电视,60寸都觉得小,好像一群小人在上面.......。

网友I:
补充一个,不能侧放,我是放在沙发中间后面顶棚挂置的,装修时预留的hdmi线管连接至电视墙下面,高清线需要买质量好点的,不然距离长了,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
再补充一个,前面有网友说的一些led光源的,什么极米啥的好几个品牌,我前面也考虑过,但是最终放弃,流明度不够根本不行。配合一套音响,用来看电影真的很爽,媳妇都不要求我陪她去电影院了,如果用来看3D日本电影,你还可以感受到日本女演员把腿伸到你眼前的感觉

网友J:
买EPSON投影机吧,3LCD,色彩还原好,颜色正,DLP投影机色彩还原不要去想了,国产投影机有很多颜色做不好。而且EPSON投影机的价格也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EPSON投影机吧,3LCD,色彩还原好,颜色正,DLP投影机色彩还原不要去想了,国产投影机有很多颜色做不好。 ...

光学技术我还是觉得日本的靠谱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补充一个,不能侧放,我是放在沙发中间后面顶棚挂置的,装修时预留的hdmi线管连接至电视墙下面,高清线需要 ...

长的HDMI线太贵了,现在的正确做法是预放网线一条,用一对HDMI->RJ45->HDMI转换,只要100多块钱,支持3D,支持4K,画质保证好得不得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长的HDMI线太贵了,现在的正确做法是预放网线一条,用一对HDMI->RJ45->HDMI转换,只要100多块钱,支持3D ...

我买的不到100,一根网线就够了吗?早认识你就好了。我最初装修的时候是预留了两根网线,没有放hdmi线,后来发现hdmi线插头和磁环太粗了,根本穿不过去穿线管,无奈,我把hdmi线剪断,穿过去,又焊接在一起,麻烦死了。结果预留的两根网线还在空放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买的不到100,一根网线就够了吗?早认识你就好了。我最初装修的时候是预留了两根网线,没有放hdmi线, ...

用转换器可传到150米无画质损失。

https://item.jd.com/10626920350.html

网友:
我也在考虑中,我觉得EPSON投影机CB-U32性能什么的好像还可以,强东那要9999,我问过马云那宝说是5500就可以拿得到货,没敢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CER 6510BD, 1080P,3D,国标3000流明
配的120寸16:9红叶幕布,非常爽!
京东4900

牌子的2000多的AV功放解码是软解的吧。 我看了带解码芯片的至少4000起步。
买个CS493564这种解码器密效果比这些功放好多了。

网友K:
使用了3台松下投影仪,两台使用广角镜头,一台长焦。事先打了激光网格做了定位和几何校准,重合部分不能超过一个像素误差,亮度也进行了修正。投影仪通过pjlink协议接入控制器控制。使用三台播放器同步播放三部分特制的视频。电动窗帘,灯,功放,播放器,PDU全部接入控制器,按一次播放按钮,各系统通电预热,再按一次,放窗帘关灯放视频,监测到放完之后,自动开灯收窗帘断电。这是我实习时候的项目,看的我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了3台松下投影仪,两台使用广角镜头,一台长焦。事先打了激光网格做了定位和几何校准,重合部分不能超 ...

你是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牌子的2000多的AV功放解码是软解的吧。 我看了带解码芯片的至少4000起步。
买个CS493564这种解码器密效果 ...

应该是硬解码。不要用diy的思想看av功放。你做不了蓝牙播放,wifi遥控,收音机,特别是多路hdmi切换最有用。更不要说4k hdmi,还有专利声场校正diy更是闻所未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硬解码。不要用diy的思想看av功放。你做不了蓝牙播放,wifi遥控,收音机,特别是多路hdmi切换最有 ...

不是DIY, 我只想说买个这种专业解码器声道分离的效果比这种入门功放效果好很多。

网友L:
有个极米3k不到的,用着还不错。5k可以买他家高端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有个极米3k不到的,用着还不错。5k可以买他家高端的了。

就看照度与分辨率。
2000流明以下的都是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DIY, 我只想说买个这种专业解码器声道分离的效果比这种入门功放效果好很多。 ...

试过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极米的,以前公司用过一个,光学部分应该是有问题,中间部分清晰了,四周就不清晰了,四周清晰了中间又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看照度与分辨率。
2000流明以下的都是玩具。

我买的是Z4x,官方参数是 亮度  2000流明(国际标准 580 ANSI lumens) 分辨率是1280X800.
基本上就晚上看看,优点是小巧,可以投墙上,也可以投天花板,接一根电源线就好,很方便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就看照度与分辨率。
2000流明以下的都是玩具。

你说的2000流明应该是指ANSI那个标准吧?极米的我感觉是白天没法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2000流明应该是指ANSI那个标准吧?极米的我感觉是白天没法看的。

白天达到3000流明勉强能看,最后5000以上工程投影,不过到达1080分辨率的价格都上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00流明的就是玩具,还敢叫投影?

大胡子师傅,从亮度参数来说极米H1比你买过的这款要高的,我两个型号的官网上都上去看了下参数,宏碁的这款H6510BD亮度值是3000 lm,这个值不是ANSI标准下的,极米的这个参数是3750流明,在ANSI标准下是900,另外好些卖宏碁H6510BD的参数都写的是国标亮度(ANSI流明) 3000有点误导人,宏碁官网上就没敢这样写,这两款机器我都没用过,只是房子正在装修,回头想添个投影机,有这两款都用过的网友发下言,看看那一款总体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胡子师傅,从亮度参数来说极米H1比你买过的这款要高的,我两个型号的官网上都上去看了下参数,宏碁的这 ...

现在投影LED的亮度有可能超过汞灯?
或者你说的是京东自营乱标参数??

看看6510(汞灯):
整机功耗(W)290 Watts (Operation), <0.5 Watts (Standby)

极米H1(LED):
整机功耗(W)80-135W

同样功率,LED能达到汞灯3倍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投影LED的亮度有可能超过汞灯?
或者你说的是京东自营乱标参数??

从官网的网站上看,灯的功率肯定是宏碁的高,但灯材料不同,发光效率可能不同,我们公司经常用CREE的高端LED,功效都是在100多流明/瓦,还是看官网上的参数,宏碁的这款公布的国家标准亮度是3000 lm,极米H1官网公布的国家标准亮度是3750 lm。我是郑州的,有郑州买这两款任意一款的网友,要是方便让我去家里看下效果最好,明年就准备买一个4000-6000之间的投影仪。

网友:
现在市场上600以上的手电筒基本灯芯都是CREE的LED,从公开资料看,在小功率使用环境下,LED的发光效率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胡子师傅,从亮度参数来说极米H1比你买过的这款要高的,我两个型号的官网上都上去看了下参数,宏碁的这 ...

看了你们讲的亮度,我研究了一下,zol测评6510bd的ansi亮度为118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们讲的亮度,我研究了一下,zol测评6510bd的ansi亮度为1180。

是的,这个网侧我也看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没有搜到极米H1的带实测参数值的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要组个家庭

刚瞄一眼,也以为:” 想组个家庭  影院有没有投影仪推存?  ”,仔细一看不是这个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们讲的亮度,我研究了一下,zol测评6510bd的ansi亮度为1180。

家里准备装修了,准备整一套,要怎么埋线,大胡子推荐下。

网友:
坚果出了一款近距离反射投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个网侧我也看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没有搜到极米H1的带实测参数值的评测。 ...

有,极米的ANSI亮度只有727流明.

http://projector.zol.com.cn/575/5754715_all.html#p5756564

ACER6510 ANSI亮度1181流明.

http://projector.zol.com.cn/371/3719537_all.html#p3720051

ACER6510比极米H1亮度高50%。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有,极米的ANSI亮度只有727流明.

http://projector.zol.com.cn/575/5754715_all.html#p5756564

请教大胡子,这款如何?还在和W1110之间犹豫。

网友:
以后也准备搞一个

网友(2017-02-17):
引用 网友M:
请教大胡子,这款如何?还在和W1110之间犹豫。

下单,搞定。
屏幕是不是随便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7-06-24):
引用 网友F:
大胡子师傅,从亮度参数来说极米H1比你买过的这款要高的,我两个型号的官网上都上去看了下参数,宏碁的这 ...

刚下单买了台极米 H1S 亮度值说有 ANSI 1100,不知道白天效果怎么样,你后面有买极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