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嘉立创批量生产的PCB板质量如何

楼主(2016-12-06):
如题,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加工的一百多个订单中,全部选择的是抽测,曾经有一批出现少部分的明显的质量问题。从交互过程看,工程人员的严谨性跟之前合作过的一个台资大厂还有一定差距。

网友:
>台资大厂
Which one?

网友B:
按照JLC的工艺要求,将相应数据做保守处理,几乎没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JLC的工艺要求,将相应数据做保守处理,几乎没出错。

大赞!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一百多个订单中,全部选择的是抽测,曾经有一批出现少部分的明显的质量问题。从交互过程看,工程人员 ...

JLC批量我都是选择全测,    总感觉抽测不靠谱,    JLC写着保证98%良品,   100片要是有2片板子是坏的,这报废的板子都够测试费用了。

网友:
在嘉立创做了好几年了,除了2次样板有点小问题,批量制板从未出过差错。一般来说简单的板,为了省钱会选择抽测,负责的板还是全测保险。只是近来PCB涨价厉害,成本上去了不少。

网友:
现在JLC的板材换了没有?之前袁生说要换好一点的板材了。

网友:
我一般把过孔开大点,省钱选择抽测

网友:
嘉立创质量上倒是基本上没出过问题,就是板材质量一般,焊盘引脚拆几次就掉了,对比手头其他板子很明显,不过价格在这放着呢,性价比绝对是很高的

网友:
板板,10MIL的间隙还是容易粘在一起,昨天刚废了一板子,上面芯片接插件价格接近100啊(也可能超过)。
以后打算用16MIL的。